大型海选求助:发那克0i mate tc各种非编程报警解决方案1

楼主(2007-11-30):
小弟最近得到了本这个系统的部分报警说明,请各位大虾帮忙分析下各种报警号的可能的引起原因和解决方法.
小弟接触的最多的是沈阳的cak,大连的cka,宝鸡的cjk和sk的简易性数控车床.
请各位大虾慷慨解囊,互相交流,让我们这个网站活跃起来~~
                           绝对值脉冲编码器(APC)报警
300:在第N轴手动返回参考点.
301:在第N轴的apc通讯错.
302:N轴超时错.
303:成祯错
304:奇偶错
305:apc脉冲错误
306  307  308:电池电压过低

                          伺服报警
401:n轴伺服放大器没准备好
402:没有提供轴控制卡
403:轴控制卡与伺服软件搭配不合适
404:轴卡准备好信号(mcon)为off,而伺服放大器的准备好信号为(DRDY)On,或者伺服接通时,即使mcon为off,但是DRDY仍然是ON.
405:位置控制系统正常由于返回参考点时nc内部或者伺服系统异常,可能不能正确返回参考点,重新手动回参考点.
407:在简易同步控制中,出现以下异常:同步轴之间的位置偏差超过了参数NO8314设定的值.
409:伺服电机粗县了异常负载.
410:n轴停止中的位置偏差值超过哦参数NO1829设定的值;简易同步中,同步的最大补偿超过了参数NO8325设定的值.此报警只发生从动轴.
411:n轴移动中的偏差大与设定值.
413:n轴的误差存储器内容超出范围.
415:在N轴指令大于524288000检测单位/ sec的速度.此错误是由于cmr的设定错误造成的.
417:当第N 轴处在下列状况之一发生报警:2020(电机形式),2022(电机转向),2023(电机一转位置反馈脉冲数)2084,2085(柔性齿轮比)没设定.1023(伺服轴数)设定超出范围.PMC轴控制中,扭矩控制参数不正确.
420:简易同步中,主动轴与从动轴扭矩指令误差超过了参数设定值.
421:使用双位置反馈功能时,半闭环的误差与全闭环误差之差过大(请确认双位置变换参数(MO2078  2079)的设定值.
422:在PMC轴的扭矩控制中,速度超过了允许范围.
423:在PMC轴的扭矩控制中,超过了参数设定的允许移动累计值.
430:伺服电机过热
431SM:发生过热,B系列SVU:发生过热.

网友:
一般来说,使用绝对编码器的话300-306报警,300是在1815中APZ没有设置1,301-306报警一般更换编码器.不常出现的.
伺服报警:401,基本是+24V电源,或者是控制电源没有准备好
404:检查电源模块上的ESP有没接通或者电源模块有无报警,不行更换轴卡
409:报警号后面有  (SP=?),?就是报警号,参考FANUC维修说明书的主轴部分,列如SP=56,就是风扇停止工作,也可以从诊断200.201查找
430.431.436报警:检查抱匝是否打开
其他的一般为参数设置引起的

网友:
一般来讲,机床随机说明书中应该有FANUC的维修说明书.这些报警的原因和解决办法都有比较详细的说明.不会楼主没有吧,.论坛里有个贴子里不有资料大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