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薄的环工件容易产生内孔椭圆变形--请教

楼主(2007-11-30):
我经常发现一些薄的环工件容易产生内孔椭圆变形,其变形度在0.02~0.07mm左右,排除床子跳动,主轴问题
每批件都有3~8%的产品容易产生这种情况.我分析了几点大家帮我看看:
  • 夹具问题?
  • 工序?
  • 人为(直接夹装时用力不匀?)
  • 车床本身还是其他?

这些件都在厚度、宽度、直径不定大小的情况下都容易发生。

网友:
主要是夹具和装夹力问题,机床精度,刀具也有其中的原因。薄壁件最好精车一次成型,精加工工序分的太细变形更加难控制。(如工件能够以车削手段达到要求,就尽量不要再考虑磨削加工,少一次装夹对工件变形要好控制一点)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若工件为规矩回转体,则夹紧力尤其重要。

网友:
车刀是螺旋进入工件的,切断时会有冲击,由此造成的.

网友:
加工过程中,切削热的控制也是一个关键.

网友:
根本原因是夹持力在变化.
这和夹具类型,操作者,工件毛胚的大小都有关系.如果是手动夹紧的方式建议采用力矩扳手来保证夹持力的稳定性.

网友:
我们再加工环形零件时(壁厚5~6,外径200,长度15,材料青铜),先粗车内外圆(10件铸在一起),保留一个基准端面,线切割长度成,长度方向不在加工,在车床上利用工装轴向装夹,精加工内孔成(0.05的公差),做一个整体小锥度芯轴,加工外圆成(0.03公差),这样下来,即便是椭圆,在使用中也能够保证足够的圆度(外圈是过赢配合)

网友:
7也算是血本了。。楼主还是先打表看看机床主轴吧,也不需要什么成本的。

网友:
楼主请注意,冰雪钱版主刚给我电话,她因电脑中毒不能上网,原本答应你今天上传夹具资料的无法实现,明天大概可以,请楼主谅解。

在此感谢冰雪钱版主认真负责的精神!

网友:
同意版主和7楼的观点。薄环件的加工主要应该是夹具和装夹力的问题。
装夹的应该包括人的因素在内,即使工装再好,比较严格的变形控制时,装夹力的控制我们是打百分表的。
PS:版主真负责任,支持!

网友:
谢谢老鹰大虾,我现在使用同事电脑暂时借用。

网友:
楼上的,七楼都没提夹持力的大小的问题.
你同意的7楼不是我吧?楼都数不清,去北京可不亏大了.
呵呵.
百分表怎么控制夹持力啊?学习学习.夹持力和变形量的关系从你的实践来看成正比吗?

网友:
斑竹比我早发了几秒钟,害我也数楼数错了.

网友:
呵呵,楼上大虾很幽默,有时间多到社区一起讨论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把平时积累的经验发表到社区让大家一起来探讨,让社区所有大虾互相学习,各自取长补短。

网友:
车床主轴的回转精度也会影响到加工的精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我是分两开写的啊! 顺带谈一下你所提及夹紧力控制问题!呵呵
很简单,我们采用百分表控制,主要是通过夹紧过程中工件被挤压变形的位移量的大小控制夹紧程度,这里其实不是通过位移控制力的大小,而是控制工件变形的大小!通过百分表观察其变形量,同时注意各个点的渐进夹紧,达到均衡受力!

网友:
哦!明白.
对于力的问题我是深有感触的.
老外的图纸上明确表示出安装时使用什么工具,多大的力.这些都是精度的保证手段.而国内的企业呢?靠的是经验与手感!

楼主:
在夹状过程中与前都用了表打了的 那个车床的师傅把范围控制在2丝范围内,不会有啥子问题吧?结果车出来的东西还是变形,这里我先说一点,我们有批件是通过了调质处理的.调质过后环有些变形.结果加工时用的是2面夹装车外圆,外圆要求控制在4丝范围内,结果夹装好了,表打了车出来还是变形了.不知道调质变形怎么控制?这件厚7mm,0~ -3丝;外圆ф350 -0.1~-0.16;内孔ф315;调质的时候留的加工量只有1毫米到50丝左右,所以加工出来后发现变形很大;加工前也发现了的,失败得很

楼主:
刚才我又和一位老师傅讨论了下关于椭圆的问题,:
我们的车床都是用的3爪固定,在固定环件的时候都是用的手动固定,容易出现用力不匀或过猛造成挤压变形,在加工的时候没发现变形,但取下工件再进行测量就发现,因工件受挤压后自身应力影响,出现椭圆变形.我们连试了几个工件虽然没有超出标准范围.但都出现了与在车床上不同的椭圆数值.因此,我们是否应该考虑在夹具或工装上下工夫?

网友:
把定位面处理一下看看.你用的是端面定位的夹具吧?

网友:
刚才问了问车工,他说这种类型的工件不能夹外圆,应该靠端面固定,这样外圆不受力.

楼主:
如果用2个端面夹车外圆倒不会影响外圆变形,但如果车内圆呢?怎么办?

网友:
难道车内圆就一定要夹外圆吗?
就你这工件而言,内外圆应该可以一次装夹就可完成,还不用担心同柱度的问题.考虑考虑夹具吧.

网友:
更正,要两次装夹.
好好设计个专用夹具来夹端面来先车内圆.
至于外圆可以夹端面也可穿芯轴顶车

楼主:
考虑下哈,谢谢指导~~~

网友:
关于薄型工件容易发生变形的原因,影响的因素较多,除上面所说的以外,还有一个问题常常被忽略,就是材料本身的内应力问题。在材料的制造过程中,无论是轧制、铸造、锻造等等都会造成材料内部的内应力分布不均匀,在加工时的切削力及加工后的新的零件形状又会造成零件的新的内应力,这种内应力在必须要平衡,于是在薄壁零件上就表现出变形。在过去我单位也曾遇到过薄壁管形零件加工后,检验合格,可是在库房放置一两个月后发现零件大部分变形无法使用。解决办法:1、零件要分步加工,先粗加工,留出一定的加工余量,然后在热处理炉中放平,加热到120度左右,保温5小时,然后断电,随炉温慢慢冷却至常温。2、再加工:如加工时发现零件变形较大,说明零件的内应力确实比较大,应该稍稍加工,并再次留出加工余量,再次进行热处理,然后精加工,加工时应注意尽量减小发热,一般来说尺寸的稳定性就比较好。加工好的零件应该放到架子上端面朝下,零件不要码放。所谓的热处理,实际上是除应力处理,就是让零件内应力在加热时,材料热膨胀使得内应力比较均匀。

网友:
黄包车大侠出手不凡,我公司现在采用的是时效去应力法,效果还可以。

网友:
车好内圆,采用锥度芯轴和弹性胀套再车外圆,可保证不变形,且同轴度好

网友:
弹性套夹具在薄壁缸套加工中的应用

我今天刚来,我有一份<<弹性套夹具在薄壁缸套加工中的应用>>的文件要上传,上面说的非常详细,你可以下载看看,有详细的图解哦!

网友:
各位师傅,我单位现有一零件,是铝合金材料,直径是180mm,长120mm,孔是曲面是抛物线,大头孔径是176mm,小头孔径是174mm,孔的公差只有10丝,想尽办法变形不好控制啊,能想个法吗?谢谢!

楼主:
铝合金?????
最好传个图纸上来看看,好不?

网友:
关键是夹紧力要均匀,注意冷却,小吃刀量。

网友:
前一阵子我也车过一个薄壁的铝合金零件,D85的孔圆度要求0.03,零件壁厚最薄处大概3个多毫米,结果做出来惨不忍睹,后来只好调节液压缸的夹持力,但是还是不行,后来改进了夹具,现在做出来0.01之下
黄包车大侠说的不错,内应力影响很大,薄壁零件粗加工之后可以考虑个去应力,自然时效或者人工时效,加热保温冷却也不错

网友B:
31楼大侠,给你设计了一工装,供你参考,看附件。

网友:
谢谢各位,图是导弹上一零件,前一段时间我厂泄密,整顿的很厉害,不敢传!

网友:
31楼所说的零件如有可能,尽量采用冲压加工较好,为了提高精度,可采用分次拉伸,最后一次精压整形,效果会较好。

网友(2008-01-12):
我师傅作薄壁件  都是调试好一个后   后边的都是一次成型加工

网友:
弹性套夹具在薄臂零件上的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31楼大侠,给你设计了一工装,供你参考,看附件。

这么大的直径,不知道上螺纹夹紧方便么
请教

网友:
根据我的实际经历,26楼黄包车所说:"关于薄型工件容易发生变形的原因,影响的因素较多,除上面所说的以外,还有一个问题常常被忽略,就是材料本身的内应力问题........."的确要考虑进去.

网友(2008-03-27):
精加工时应先磨里面,然后在顶胀胎,用端面与内孔定位加工外元。

网友:
支持楼上 应该打百分表的。

网友:
我在车床上加工过100000件小圈圈,全是不用接杆装夹的,就用手拍一下,(后来练成了铁砂掌,真的!)
后来转给别人干,一批一批的出椭圆的,原因就是装夹的力大了。
建议工艺上能保证装夹力,可惜这种产品已经转包给别的厂了,要不,是要好好设计一下夹具的。

网友(2008-04-28):
菜鸟建议

楼上的各位前辈都说得很在理。我公司也做过类似的产品,特别是黄包车师傅说的粗车后去应力退火,确实对控制零件变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里我还补充下:1、大家如果不采用专用工装来装夹,最好使用扭力计控制力度,这个力度应该是车完后成品受力变形的力,因为毛坯比成品厚,受力大;2、另外大家可以做个精车工装,很简单,大家可以想想一拿一个三角块往一个圆铲起来的情况,这个工装把接触面做大点可以不用考虑装夹力的大小。我公司用的就是这样的工装,180~240的产品内外同轴不超过0.03

网友:
可以考虑用软爪装夹,这样可以减少装夹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