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牌号ST4LG DIN1624相当于国内什么牌号?

楼主(2007-11-30):
德国牌号ST4LG  DIN1624相当于国内什么牌号?

网友(2008-04-29):
DIN1624 ST4 LG为一种低碳钢,严格意义上讲在国内没有对应牌号,可以根据产品用途用SPCC\SPCE或者其他的低碳钢带进行替代;根据其碳含量0.08%可以用国产的08或者08F等替代,也可用CRS1008替代;但是德国这款材料添加微量金属元素使该材料的性能优于其他国家材料;
GradeChemical composition at cast (% max.)Delivery condition   Mechanical properties
designationCNConditionSymbolReRm% El min.
     N/mm2N/mm2A80A50Lo= 5.65 √So
   AnnealedG-270 - 35038-40
   Skin passedLGmax. 210270 - 35038-40
    K32220 - 325290 - 39024-28
    ------
St 40.08 (0.09)-WorkK40min. 350390 - 4906-14
   hardened------
    K50min. 460490 - 590---
    K60min. 560590 - 6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