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连接这两个阀门?---紧急求助

楼主(2007-11-30):
请教在不使用生料带并保证密封的情况下,如何实现连接这两个设备,新恭PU220-AR02电磁阀和SV-02截流阀,以及其它相关部件?
用垫圈吗?什么样的垫圈呢?还是G螺纹?有这样的G螺纹连接部件吗?

如下图:

网友A:
用ED平面密封不行吗?

网友B:
油口应该是锥形的,不用生料带时,可以用螺纹密封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ED平面密封不行吗?

请问什么叫ED平面密封啊?

网友(2008-07-19):
引用 网友B:
油口应该是锥形的,不用生料带时,可以用螺纹密封胶。

说的很对,液压上就是这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