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麻烦的一个内孔,比较难测量 ,谁有办法?

楼主(2007-11-30):
想要测一个内孔的大小,其公差为0.03。孔径为D38。但该孔上面还有一个小孔,直径为D29,深30左右。
要测量D38必须经过D29这个小孔。

求助各位,有什么办法可以测量?用内径量表好象测不来!

网友A:
不是很清晰,最好附个图看看才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清晰,最好附个图看看才能知道

还不够清楚吗?

就是一台阶孔嘛。外面是D29的直径,里面是D38。要测的就是D38的尺寸!

网友:
内沟槽游标卡尺试试。最好发个图,我们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感觉只能用游标卡尺,不过游标能量出0.03么?

网友:
我的手感应该没问题 ,数显的内沟槽游标卡尺

网友:
最好还是传图纸。两个孔各自的长度、公差、同轴度对解决你的问题起到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同轴度在0.1以内而且有一定长度的话你可以以29为基准做一个测爪可以伸缩的量具,精度在0.003是没有问题的——这是针对大批量的情况。单件小批三坐标、比长仪等都有附件可以测的

网友B:
真的很不清楚,你没有说大孔的长度,如果大孔长度2mm,卡尺也是不好测量的。如果大孔长度超过15mm,你直接放进一块内空百分表,就出来读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很不清楚,你没有说大孔的长度,如果大孔长度2mm,卡尺也是不好测量的。如果大孔长度超过15mm,你直接放进一块内空百分表,就出来读数了。
是啊,要看外形是否适合

网友C:
用广陆量具的带表内卡规,分度值0.01mm

网友:
用内径表!!

网友:
三爪  卡钳  或者内沟卡尺

网友:
用十字形的测头,一般的三坐标测量机都有,要不用万工显上的灵敏杠杆也可以.

网友:
特别说明一点,有几位朋友提到带表内卡钳,目前市面上见到的不管是瑞士、德国的产品还是国内几大量具厂家的产品最高分辨率一般都是0.01毫米,不确定度最少0.02毫米,因此测量楼主0.03毫米的公差有待商榷

网友:
扬天测量说的很道理 ,卡钳确实在精度上难保证,不知道三爪应该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广陆量具的带表内卡规,分度值0.01mm

带表内卡规的示值误差测量不确定度为0.01,精度稍显偏低,可以使用比较测量法

或者使用伸缩使内经量表

楼主:
我贴一下该零件图:D29深25左右,D38(0~+0.205)深11左右。

网友:
楼主:我有一方法,你看可不可以,用25-50外径千分尺改制,用直径11钢球,穿孔,钢球配在两测量芯子上,把一测量芯子固定在千分尺上,另一测量芯子固定在螺旋杆上,测量里面大孔只要旋转螺旋杆,做一校准规校准千分尺,然后再测量工件。

网友:
用内孔百分表,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随便回答,首先我们要选择精确度在1um的量具,那么我们选择面就很窄了,最好还是三点内径千分尺,精度可以达到。其次就是用Cmm十字针头测圆柱,但是这个不是很理想

网友D:
17楼的公差尺寸错了,应该是0.025
20楼的三爪内径进不去啊,可以使用带表内卡规比较法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17楼的公差尺寸错了,应该是0.025
20楼的三爪内径进不去啊,可以使用带表内卡规比较法测量

对,确实是0.025,我当初写错了。

网友E:
(纠正18楼)楼主:我有一方法,你看可不可以,用25-50内径千分尺改制,用直径11钢球,穿孔,钢球配在两测量芯子上,把一测量芯子固定在千分尺上,另一测量芯子固定在螺旋杆上,测量里面大孔只要旋转螺旋杆,做一校准规校准千分尺,然后再测量工件

网友:
三爪内径千分尺的精度也不足

网友:
也可以制作专用塞规进行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纠正18楼)楼主:我有一方法,你看可不可以,用25-50内径千分尺改制,用直径11钢球,穿孔,钢球配在两测量芯子上,把一测量芯子固定在千分尺上,另一测量芯子固定在螺旋杆上,测量里面大孔只要旋转螺旋杆,做一校准 ...

两端各配一个直径11的钢球还能放进孔里面吗?依我看还是三次元的十字测头好测量。

网友:
我们公司也经常加工这种产品,有的两端都是小孔,中间是大孔,而且孔深只有5-10MM,我们通常都是用三次元的十字测头测量。如果两个孔的直径相差不大,就可以用合适的内径千分尺加钢球的方法,我们曾经用过这种方法,不过是用的两根圆棒,割一个U形槽大于圆棒的半径,镶在内径千分尺的测砧上。

网友F:
粗部估计,该工件是DIFFCASE类零件,则其分"分体式"和"一体式"两种.对于分体式,测量就比较简单了.LZ所面对的应该是"一体式"的吧.该类零件必有装配行星齿轮的的孔,因为齿轮是成品工件后再装的,所以,我们测量时就可以制作气动或者电子的测头,通过边上的装配孔伸进去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F:
粗部估计,该工件是DIFFCASE类零件,则其分"分体式"和"一体式"两种.对于分体式,测量就比较简单了.LZ所面对的应该是"一体式"的吧.该类零件必有装配行星齿轮的的孔,因为齿轮是成品工件后再装的,所以,我们测量时就可以制作 ...

网友:
内孔数显卡尺就可以了,呵

网友:
我不是专业学这个的,
看了半天好像明白点,
我想LZ可以把零件放入油中,然后测排除油的体积V1
测出零件的尺寸。算出小孔(也就是小圆柱的体积V2)
用V1-V2 就是大孔(就是大圆柱的体积V3)
根据圆柱体积个公式 从而求出其直径 半径啥的
(操作可能有点难,精度估计也达不到,只是个思路 大家不要笑.... )

网友(2008-01-12):
内径千分尺应该能进去,不知道是否试过。

网友:
用内径千分尺-带碟环的, 应该有标准的,找量具厂商询问,也可自己改制,不难.

网友:
推荐

整个工件大不大?不大并且规则的话用投影仪可以测,更科学一点的话就用三坐标呀!

向你推荐一款贵阳新天光电型号为JT20的投影仪。
显示当量:0.001 mm
X、Y坐标准确度(3+L/75)μm,其中L为测量长度,单位mm

网友:
可以用投影仪和三坐标进行检测,单坐标也可以,0.03的精度不算高。

网友(2008-02-12):
这个叫差速器壳,内孔公差比较严,我作过好机批这种内孔量具,没问题的;重复性精度0.001;需要可以找我解决 ;这东西在奇瑞\青山\名爵\神龙\1汽变速总成都遇到过,呵呵

可以私下里短消息联系或者别的方式联系,不可以直接留联系方式,请配合社区规定

网友:
做一个内径校对规,采用钢球人字表测量,可以满足测量要求

网友:
用带表的弹簧卡钳,比较测量法,会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G:

给你一份测量孔径量具的专业资料,各种形式的孔径都可以测,一致性很好的,操作十分简单,说白了只要会读书就能操作

抱歉,广告性质的东西最好到商务区去或者申请商务会员,烦请阅读社区规定

网友:
不知这样行不,做二个公差上下限的标准块,通规止规,只要满足要求就行~~这样做快,省时省力,又能保证精度~

网友:
是否可用测高仪

不知该零件是否能放在平板上,并使孔轴线与平板平行,使用测高仪加合适的盘状测头试试看.瑞士测高仪的精度(3±L/250)μm  L的单位是mm.我们用这种方法测过类似的台阶孔.(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H:

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回复 网友G:

请问你提到的D38孔是盲孔还是通孔啊

网友:
回复 网友I:

使用测高仪价格不是很理想啊,

网友:
采用类似量缸表一样的设施,附带游标卡尺。一般老钳工都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J:

你能不能给张图纸啊,我想学习一下,对了你说的这种方法一致性怎么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G:

网友:
如果批量检测,用测量轴承内径的D923最好了。
如果不是批量检测,做两个 L 型加长脚,装到内径千分尺上就可以了。

网友:
用内径百分表,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K:

你说的内径百分表是一款不错的量具,他的测量范围大,但是需要有经验的人员才能测到准啊,在说要是大批量生产测量速度恐怕跟不上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L:

你知道你所提供的OD内径规量程是多少吗?它是怎么来用的?原理是什么?随随便便就提出来一个东东给人家,太不负责任了.自己讲出来的东西首先要保证自己真的心里清楚.即使那玩意能用,你都不怕塞进去出不来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M:

这个你可以放心好了,我既然能让他进去就肯定考虑到他怎么出来啊,最小孔径的量程是10mm,

网友:
回复 网友N:

以我目前接触到的OD内径规来看,中心的锥针直径没有超过3mm的,不知到你的10从那来的.另外,这种塞规受迫压入后会迅速张开,张开量一旦超过测子弧面R值的0.707倍,基本上是没机会再滑出来的.所以能给解释一下吗?你这种塞规用多大的球面?小弟拜求了.如果有这种OD规,还请帮忙买一个,就10mm量程就行,我配海德汉的光栅用了,谢谢!另外斑竹请不要编辑我的帖子,这不是商业行为,完全是我个人学术需要,谢谢

网友:
没事我编辑你帖子干什么?编辑的那个帖子是因为有违反社区规定的部分,好像是留下联系方式之类的社区规定不可以的东西,我编辑的是那一部分,对别的内容并没有任何改动,对所有的人要一视同仁,你看看那个兄弟的帖子我也是一样的,那个兄弟的同事还被总斑竹封杀过呢。
    关于那个量程多大的问题你们俩说拧了,不是一个出发点考虑的问题,都是很熟悉的了别那么小心眼,那个兄弟比你小6、7岁呢,不用称小弟了呵呵呵呵,你俩要是真较上劲了互相用即时通讯工具好好沟通一下算了,如果需要我私下里给你他的电话。你直接电话联系我也行

网友:
回复 网友O:

不是较劲的问题,既然是搞技术的,我认为说话做事就应该比一般的人要负责任,不管是语言用词还是技术参数,只有搞清楚了再发表意见,一切慎重是好.不懂得就应该坦诚,静下心来慢慢学习,直到解决问题;一个人培养出良好的职业道德是件非常难得的事情;我们中国人务虚的人已经太多了,现在学习老外现成的技术很重要,但是技术背后的精神支撑却是更应该体会和发扬的;相信中国只要有30%的人能一生务实,全世界人会没饭吃的.islive好几次在帖子里说话严重存在问题,这很不好,毕竟这是在技术论坛,尽管需要百家争鸣,各抒己见,但也不能信口开河啊

网友(2008-03-28):
三坐标用大一些的测头,或内径规30-35的

网友:
三点式内径千分尺

内径千分尺!
三爪式结构!
请看图!

网友(2009-03-21):
玛尔公司出品的内径卡规就可以搞定,我经常测这样的孔,

网友:
选择一般测头建立轴向基准后,用三坐标的盘型测头测量

网友:
首先是要搞清楚,加工工艺是怎样的?如果人家可以加工出来,测量肯定没问题

网友:
你能加工就肯定能测量
你个是怎么加工的啊
可以试试内径千分尺

网友:
很赞同 杨 大侠的观点

网友:
用威海量具生产 带表内卡规35-55规格,分度值0.01mm,测深50,测量38孔时,规体宽度约26mm,可通过Ø29孔。

网友:
如果是用三坐标测量的话你得选择合适的测针,比如盘型测针,如果对于特殊的情况下不能实现的话,也可以尝试用星型测头测量,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2009-11-22):
游标卡尺的精度是0.02

网友(2010-02-04):
用广陆量具的带表内卡规,分度值0.01mm
引用 网友C:

不错的主意,不过精度还是嫌低了点。

网友:
三坐标来检测,加一个星测针即可,小孔29 大孔38  差额14.5>9 可以实现

网友(2010-05-22):
没图不是很清晰,你可以试一下常规的方法测量

网友:
游标卡尺,附带图纸!!!

网友:
看孔的长度,内径千分尺也可以测;

网友:
因为检测公差较小,建议使用CMM圆盘形测针检测,相当方便

网友:
最好还是传图纸。看清楚图纸才知道该怎样做。

网友:
我们这里有三个方法:
1,用带表的内径卡规。
2,用杠杆表比较大孔和小孔的最低点。
3,用三丰的LINEAR HEIGHT配合各种测头。

网友:
广陆的卡尺现在是不错啊 看好他们的哦

网友:
测量这种产品和精度,卡规这些百分位的产品就不用考虑了,涉及到手感等问题,误差会很大。  考虑日本或欧洲的千分位产品。用内径千分尺基本没问题了。

网友:
电子仪OK.不过没量具 3S还是比较高哦

网友:
不用测量,这个精度做不出来。如果大孔在外面还勉强能做。

网友:
用三丰长爪数显卡尺,分辨率0.001mm。

网友:
呵呵,用CMM圆盘测针即可检测

网友:
三坐标 建个坐标系..............

网友:
用小的内径百分表 打表看看就知道啦

网友:
用带表内卡规,精度是0.01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