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07):
MIG 电弧钎焊技术介绍 (没用过,不知道行不行)
MIG 电弧钎焊技术介绍
 D, p% @' ^
随着近年来带镀层的板材(如镀锌板)在工业中应用增多,镀锌板和铝、镁一同作为最具前景的材料而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可是镀锌板材如何有效的焊接一直困扰着工程技术人员,因为锌的熔点约为 420 ℃ , 挥发温度 908 ℃ , 普通熔焊的高温电弧 ( 约 3000 ~ 4000 ℃ ) 必然促使大量的锌蒸发 , 从而导致各种焊接缺陷 , 并破坏了锌层的抗腐蚀功能。现在,这些问题已成为过去,这得感谢 德国cloos 公司研制的创新技术—— MIG 电弧钎焊,并开发了具有MIG 电弧钎焊焊接专家系统的专用焊机 。
 MIG 电弧钎焊 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属于熔化极气体保护焊 (MAG )。它采用低熔点的铜基焊丝代替碳钢焊丝,焊接时热输入量低,母材不会熔化,同时锌的蒸发降致最低,提高了焊缝的抗腐蚀性能(铜基焊缝也耐腐蚀)。从而确保了镀锌板更好更有效的焊接。
MIG 电弧钎焊 在工业实际应用中已取得巨大的成功,许多汽车制造业都越来越多的应用铜基焊丝生产重要部件。近来, MIG 钎焊还用来焊接非镀层板(如合金钢、非合金钢、不锈钢、铜),同样获得良好的效果。
大量镀锌薄板材用于汽车制造、冷藏箱、建筑业、通风和供热设施以及家具制造等领域。镀锌成为重要的钢铁防腐方法,不仅仅是因为锌可在钢铁表面形成致密的保护层,还因为锌具有阴极保护效果,当镀锌层破损,它仍能通过阴极保护作用来防止铁质母材腐蚀,这种保护效果可延伸到 1 ~ 2mm 无保护层的区域,因此镀锌可以有效地保护到板材的切口和冷加工造成的微裂纹以及近焊缝的锌烧损区,防止从这里开始生锈。
锌的熔点约为 420 ℃,挥发温度为 908 ℃ , 这不利于焊接,当电弧刚一引燃就挥发了。锌的挥发和氧化会导致气孔、未熔合及裂纹甚至影响电弧稳定性,因此焊接镀锌板材最好的方法是减少热输入量。
一种可行的方法是用钎焊材料来焊接镀锌板,最常用的这类焊丝是铜硅合金(如 CuSi3 )和铜铝合金。由于这些焊丝中铜的含量高,熔点相对降低(大约 1000 ℃~ 1080 ℃,由合金成份决定),这时母材还未熔化,这样的接头实际上是钎焊接头。
  通常推荐使用的保护气是氩气,然而实验证明 CuSi3 也可用含少量氧气或二氧化碳的混合气体作保护气,这样电弧的稳定性更好。
  MIG电弧钎焊优点:
1)焊缝无腐蚀 & _. S# w q" k9 N* I1 k
2)飞溅很少
3)镀锌层烧损少
7 }* A ]/ z! E) ?4)热输入量低
5)焊缝易机械加工
6)近缝区可受到阴极保

7) 提高安全性
( j J
 传统的MAG焊(即CO2气保焊)焊镀锌板产生大量的锌蒸汽,损害操作人员的身体健康。用 MIG 电弧钎焊焊接,热输入量低,焊接烟尘和飞溅大大降低,可有效改善工作环境。

下列铜合金可作为 MIG 电弧钎焊镀锌板材的焊丝:
● A202M : SG-CuSi3
( 材料号 2.1461)
● A207M:SG-CuSi2Mn
( 材料号 2.522) 非标准
● A2115/8M:SG-CuAL8
( 材料号 2.0921)

实际工作中 ,CuSi3 焊丝应用最广泛。它的优点是焊缝硬度低,焊后机加工容易。焊丝的流动性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硅的含量,硅含量越高,熔池流动性更好,这可以满足小间隙的接头。
CuAL8 焊丝主要用来焊接包铝板钢材。此外很多其它铜合金也可作钎焊焊丝:
● A216M:SG-CuAL8Ni2
● A200SM:SG-CuSn
● A203/6M:SG-CuSn6
/ V t
 MIG 钎焊应用范围 :
  MIG 电弧钎焊可用来焊接低合金钢、非合金钢以及不锈钢,主要用途还是焊接表面有镀层的钢板。 它使用的焊丝的低熔点及焊接时的低热量输入等特性,减少了工件近缝区及焊缝背面锌的挥发。
 MIG 钎焊同 MAG 焊一样,可以焊各种类型接头及全位置焊接,即使在立向下、立向上和仰焊的情况下,也能获得令人满意的效果,焊接速度同样可以达到 MAG 焊的水平(100cm/min)。
当今,MIG电弧钎焊在汽车及支承结构中已有大量的实践应用。甚至高强钢(例如自行车支架)也使用了 MIG 钎焊的焊接方法。
主要是因为用短路过渡的 MAG 焊焊出的是凸焊缝,这降低了焊缝的抗拉强度;另一方面,用传统的钎焊将使管子产生明显的变形。而 MIG 电弧钎焊克服了以上两种方法的缺点,焊接时工件输入量低,焊缝又是平的。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给了解一下,在此表示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钎焊材料来焊接镀锌板,母材未熔合强度太低;由于推土机振动较大,估计可能不适用。

网友(2009-04-23):
回复 网友C:

这种工艺完全可以的。。因为油箱的承受加力本来就不大。。如果用这种方法油箱的结构必须改,焊缝采用搭接形式,这样可以提高整个油箱的强度,然后把这条搭接缝采用MIG电弧钎焊焊接起来,采用电弧钎焊有很多好处,首先是焊后镀锌板的锌层破坏极少,二是焊缝区和熔合区都具有原本的防腐功能,再次是这种方法操作方便,可以自动也可以手工焊,易于焊工掌握。

有兴趣的朋友或公司。。欢迎你们的来电咨询
德国CLOOS中国代理   张先生 13676087757

网友:
10# inwall wo

我公司也需要焊接镀锌板的工艺,MIG焊接与MAG怎么选择?板厚是0.5mm,材料是DS51镀锌板。请说说,怎么焊接才好,我们是做管子的。直径是100,150,200.

网友:
母材不熔对推土机来说太危险了。
你没看见几乎所有的工程车油箱都是坑坑洼洼的么?

设计不是想当然,必须结合实际使用情况。

网友:
哪位高人知道,T0.5mm镀锌板对接焊接的工艺,请说说,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