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A怎么入手?

楼主(2007-11-30):
公司现在叫我做一个项目的MSA,我刚毕业没经历过这个,哪位大侠能指点一番,感激不尽!!!!!

网友:
首先到社区下载《MSA手册》学习一下。

网友:
MSA软件

MINITAB14为计算MSA /SPC的一个软件,很好用。使用方法可以直接到网上下载。

网友(2008-01-13):
上传 个《MSA手册》给你做参考1 S2 Y# D2 {7 H! i

网友:
就是一些分析測量系統誤差的方法,如此而已,用點時間去做就可以做好

网友:
哦 我们的仪器都有经过MSA的试验了 不过很简单的,主要是量具的重复性和在线行的测量,我们自己做了一个表格,专门来验收量具的。由几个不同的人用固定的几个工件按照顺序测量,最后把测量数据输入我们的表格最后算出结果。这些主要是国外的企业要求我们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