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CrMoAl渗氮处理后重量会不会明显增加?

楼主(2007-11-30):
小生这有几问题向各位大侠请教:
38CrMoAl渗氮处理后重量会不会明显增加?
1/4"-20 UNC的螺纹孔会不会变小?

网友:
重量会有增加,但不明显;螺纹孔略有减小,但不会影响精度。

楼主:
38CrMoAl的密度到会是多少呢?百度到的信息有的说是铬钼铝钢7.65。有的说是7.72真是不知按那个来算了.   38CrMoAlA=38CrMoAl   吗?

求各位网友来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
38CrMoAlA、、、38CrMoAl
这是两种材料吧,前者是优质的,只是学校里的一点基础,材料知识还好缺

网友:
重量增加不明显,螺纹孔会有轻微变形,最好还是用塞规检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