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NUMERIK 802d base line系统口令问题---请教

楼主(2007-11-30):
今天不小心把里面的口令忘记了,所有的R参数均无权修改。请问怎么解决啊

网友:
重传参数就可以了吧

网友:
一般来讲,机床厂家不会把修改R参数的权限设到口令级别的.除非设计者自找麻烦.
用系统钥匙打开就能修改,三把钥匙都试试看.红色的那把权限最高.
如果还不行
输入用户口令:customer(用户级别)
还不行
输入口令:Evening(制造商级别)
还不行
输入口令:SUNRISE(专家模式)
然后把机床数据全部改乱,让他们来修!谁叫他怎么这么二呢!
还不行
输入口令:电话咨询西门子.估计他们会骂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