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TM148 90-60的化学成分和热处理工艺---请教

楼主(2007-11-30):
我想请教ASTM148 90-60的化学成分和热处理工艺,请指教.

网友:
不好意思,由于一开始没有看到该贴,所以在短消息中已回复。

网友:
C:0.25-0.30   Si:0.30-0.45   Mn:1.5-1.7    P,S:<0.030   Al:0.020-0.040   这是我们现在执行的成分。

如果没有特殊要求,热处理就采用淬火加回火就可以了,一般抗拉强度是在620MPA以上,屈服强度在415以上,硬度在187-235HB

淬火:940度,水冷

回火:580度,空冷。

注意:保温时间根据工件的厚度来确定,另外,不同的热处理炉的炉温均匀性不同,所以可能要在我所给的温度上作一定的调整。

还有就是升温速度也要控制,一般在120度/小时左右。

对于具体的标准,我建议,你们可以向你们的客户要,他们应该会提供的。

网友:
谢谢皖乡,毫无保留地给楼主作了回答,我也学到了知识.我加一点:
要特别注意热处理时的温度和均热时间.保温时间

楼主:
疑问

谢谢回复。
但有一点我掌握不准,我们的客户提出,该材质相当于ZGD410-620,热处理采用正火
+回火的工艺。因此我现在搞不清了,到底应当采用什么热处理工艺?请指教?

楼主:
还有一点,客户提出的伸长率是20%,我想可能调质工艺不能达到。

网友A:
我所提供的热处理工艺,延伸率可以保证不低于20%;
另外如果是要正火加回火的话,可能一次正火不能满足要求,这要在一次正火加回火后做一下机械性能看是否符合要求,如果延伸率不够,可能就要进行二次正火了。
正火的温度一般为920度正负10度,回火640度正负10度。具体保温时间根据工件壁厚来确定。
如果再有问题我们再讨论。

楼主:
谢谢!我会将试验结果告诉你的。

网友(2010-03-05):
能不能提供下该标准感谢

网友(2011-06-18):
你好 版主? 我们现在也是遇到此类ASTM148 90-60 的产品,请问有对应的国标吗?还有就是你现在答案和你之前的答案还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2021-10-30):
引用 网友A:
我所提供的热处理工艺,延伸率可以保证不低于20%;
另外如果是要正火加回火的话,可能一次正火不能满足要 ...

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