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流阀和调速阀的外观区别?

楼主(2007-11-30):
节流阀是有个旋扭吗?通过旋扭的大小来调节开口大小?
调速阀是个调节手轮吗?

网友:
这个说法不确定,节流阀和调速阀都是通过调节开口大小来调节速度的,节流阀对负载敏感,调速阀由于有补偿,对负载的敏感性小些,外观上节流阀简单一些,体积相对小一些,调速阀由于有补偿的元件在内,所以体积会大一点,调整的方式不一定就是您说的那样

网友(2008-01-19):
普通节流阀由于刚性差,在节流开口一定的条件下通过它的工作流量受工作负载(亦即其出口压力)变化的影响,不能保持执行元件运动速度的稳定,因此只适用于工作负载变化不大和速度稳定性要求不高的场合,由于工作负载的变化很难避免,为了改善调速系统的性能,通常是对节流阀进行补偿,即采取措施使节流阀前后压力差在负载变化时始终保持不变.调速阀就可以在负载变化大的场合,也能保持运行稳定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