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集齿轮测绘数据(测试用)

楼主(2007-12-01):
为了做出完美的测绘程序特向大家征集齿轮测绘数据,请大家支持。

数据要求:
同一齿轮的齿数及公法线长度(至少两种跨齿数,例如3枚和4枚)及跨棒距(至少两种量棒径)。

数据越多越好,特别是以前测不出的疑难数据(比如怎么也凑不到标准模数和压力角)。

大家提供的数据越多,程序就会越完善,请大家踊跃参加阿。

网友:
现在手头没有现成的了,以前有很多。

楼主:
没关系,反正这些测试又不着急。
如果最后测试数据不足的话,就只好做成提供测试数据才能使用软件的形式了

网友:
结合齿环(带倒锥齿)齿轮参数怎么测绘?

楼主: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现在做的测绘软件是针对直齿和斜齿圆柱齿轮的。
锥齿以后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关系,反正这些测试又不着急。
如果最后测试数据不足的话,就只好做成提供测试数据才能使用软件的形式了

难道你要做一个不须提供检测数据就能使用的软件?

网友:
不知道楼主
到时候可以用它来绘制链轮呢??

网友:

手上正好有一些测量数据,希望对您有用。
    z=14,m=14?,x=?   使用三种量棒测量跨棒距:
   齿轮1    M=203.10    dp=15.56     M=251.90       dp=30     M=318.25       dp=56
   齿轮2    M=202.79    dp=15.56     M=252.04       dp=30     M=318.36       dp=56
   齿轮3    M=203.04    dp=15.56     M=251.96       dp=30     M=318.22       dp=56
   齿轮4    M=202.80    dp=15.56     M=251.86       dp=30     M=318.02       dp=56

楼主:
谢谢fanes啊

to zhang5382:
我是说用户把测试数据提供给我啊。而不是自己输入就完了。当然发布之前我也会好好测试的。但终究不能覆盖所有用户的特殊情况。
“难道你要做一个不须提供检测数据就能使用的软件?”这句话让我有些晕

网友:
原来如此,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