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心滚子轴承和圆锥滚子轴承说明

楼主(2007-12-01):
调心滚子轴承的说明
调心滚子轴承在有二条滚道的内圈和滚道为球面的外圈之间,装配有鼓形滚子的轴承。
外圈滚道面的曲率中心与轴承中心一致,所以具有与自动调心球轴承同样的调心功能。在轴、外壳出现挠曲时,可以自动调整,不增加轴承负担。调心滚子轴承,可以承受径向负荷及二个方向的轴向负荷。径向负荷能力大,适用于有重负荷、冲击负荷的情况。内圈内径是锥孔的轴承,可直接安装。或使用紧定套、拆卸筒安装在圆柱轴上。保持架使用钢板冲压保持架、聚酰胺成形保持架及铜合金车制保持架。
调心滚子轴承可承受较大的径向载荷,同时也能承受一定的轴向载荷。该类轴承外圈滚道是球面形,故具有调心性能,当轴受力弯曲或倾斜而使内圈中心线与外圈中心线相对倾斜不超过2.5°时,轴承仍能工作。
调心滚子轴承内孔有圆柱形和圆锥形两种。圆锥形内孔的锥度为11 2130。为了加强轴承的润滑性能,在轴承外圈上加工环形油槽和三个均布的油孔。
调心滚子轴承适用于承受重载荷与冲击载荷,广泛应用于冶金、轧机、矿山、石油、造纸、水泥、榨糖等行业。32370 调心滚子轴承有两列对称的球面滚子可在外圈的凹球面滚道任意调心。这样就可以补偿在轴弯曲变形后与轴承安装部位形成的同心度误差。这种轴承承受径向负荷,双向轴向负荷及其合成负荷的能力较大,适用于在低速及中速下承受重负荷与冲击负荷的场合。
圆锥滚子轴承说明
圆锥滚子轴承主要承受以径向为主的径、轴向联合载荷。轴承承载能力取决于外圈的滚道角度,角度越大承载能力越大。该类轴承属分离型轴承,根据轴承中滚动体的列数分为单列、双列和四列圆锥滚子轴承。单列圆锥滚子轴承游隙需用户在安装时调整;双列和四列圆锥滚子轴承游隙已在产品出厂时依据用户要求给定,不须用户调整。

网友:
关于调心滚子轴承和圆锥滚子轴承,所承受的径向载荷是否大于轴向载荷?

网友:
调心滚子轴承所受的径向力一般要求大于轴向力,否则会产生极为强烈的"斜楔"效应.
圆锥滚子轴承所受的径向力/轴向力之比和锥角有关,小锥角的,比值大,大锥角的,比值小,一般大于1,也有某些工况小于1的.
但是注意:有一种轴承和调心滚子轴承相似:推力调心滚子轴承,它的轴向承载能力在同尺寸轴承里是最强的.它的轴向承载能力远大于径向承载能力.

网友:
回复 网友A:

1 调心轴承轴向力应该不大于径向力的1/3是比较合适的,调心轴承适用于径向力为主的情况,而且转速不宜很高,因为从轴承结构上可以看出调心轴承是摩擦很大(不仅面积大,最关键在于无法做到纯滚动,肯定有滑动)
2 圆锥轴承非常适合复合载荷的情况,没有严格的比例限制。但是对于双列圆锥和四列圆锥,也是要注意轴向力问题的。

至于推力调心轴承,既然说是“推力”了当然以轴向力为主,不过加工复杂,比较贵,在一些轮船的变速箱设计里常常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