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0imc软限位怎么设定

楼主(2007-12-01):
fanuc-0imc软限位怎么设定

网友:
这个问题得咨询机床厂家.因为软限位更改的方式有好多种,不能简单地说怎么改.
不管什么方式,最终修改的是
1320(各轴存储式行程检测1的正方向边界的坐标植)
1321(各轴存储式行程检测1的负方向边界的坐标植)
1322(各轴存储式行程检测2的正方向边界的坐标植)
1323(各轴存储式行程检测2的负方向边界的坐标植)
1324(各轴存储式行程检测3的正方向边界的坐标植)
1325(各轴存储式行程检测3的负方向边界的坐标植)
1326(各轴存储式行程检测1的正方向边界的坐标植2)
1327(各轴存储式行程检测1的负方向边界的坐标植2)
当然还有另外一些相关的参数1300和1310,这两个参数机床厂家应该是设好了的,在不了解具体含义的情况下不能乱改.
还有软限位的设定格式如下:
如果你的机床精确到0.001 那10MM 就要设成10000
如果精确到0.0001那就要设成100000
注意正负号别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