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的穿透怎么理解?

楼主(2007-12-01):
请教
SOLIDWORKS中的穿透到底怎么理解?
谢谢。

网友:
应是说在当前草绘平面与所选线的交点。

网友:
我也理解得模模糊糊的,在三维草图里面的要用带到的;因该就相当于二维草图的重合吧,不知我理解得对否?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
1、穿透关系用于两个不同的草图,其中一个草图处于激活状态。
2、穿透关系应用于具体的1根线条与另一根线条上的一个点,且这两根线条位于不同的草图内,如果你选择的
     是两根线,则无穿透关系出现,这个点即为穿透点。个人认为这个点就是所选的两条线条的交点,在扫描的过程中穿
     透点在路径上移动,并控制着轮廓的大小,但保持着点在轮廓上方位不变。
3、每个草图中可以有多根线条,不会影响穿透关系的建立,但是在建模过程中会出现开环、无法选择、或无法识别路径
     等错误,影响模型的建立。

网友(2010-01-18):
在使用中,穿透优于重合,穿透一定重合,重合不一定穿透

网友(2011-04-05):
穿透是点和线的关系。

网友(2012-07-17):
张见识了啊

网友:
如果射箭的靶子面就是草绘平面,穿透点就是箭射穿的点;只用箭瞄瞄,投影过去能重合,但不一定穿透。

网友(点评):
非常形象,可是我弄不好

网友:
本人认为:
1.“穿透”首先是非同一草图线条之间需要建立的几何关系;
2.要求与其他草图线建立穿透关系的线条,它必须是平面线条;
3.平面线条要与其他草图线条建立的穿透点,即是该草图平面与另一草图线条的交点。如果该草图平面与另一草图线条有多个
   交 点,那么穿透点具有选择性,而不是唯一的。
   如果要是说得简单点,那就是二楼所说的:“当前草绘平面与所选线的交点”。

网友:
是不是这样理解的,穿透是点一定在线段上,重合是在直线上?

网友(2013-06-10):
还是不懂啊

网友(2023-12-19):
1)穿透必须相触(锁在曲线上)重合则不一定,即穿透是重合的一个特例。

(2)重合不一定穿透,穿透一定重合。

(3)也可以把穿透理解为真正意义上的空间上的重合。

(4)举例来说,草图2中的一端点与草图11)穿透必须相触(锁在曲线上)重合则不一定,即穿透是重合的一个特例。  (2)重合不一定穿透,穿透一定重合。  (3)也可以把穿透理解为真正意义上的空间上的重合。  (4)举例来说,草图2中的一端点与草图1中的曲线重合,在左侧的视口中可以看到好像草图2中的端点就落在草图1中的曲线上,而实际上当我们 将草图转过一定角度时可以发现原来在空间中草图2中的点并没有落在草图1中的曲线上(见右侧的视口)。这就说明,重合关系只是一种投影关系,即草图2中的 端点在沿着草图绘制平面法线方向的投影落在草图1中的曲线上,当然也有特殊情况,那就是草图2中的端点确实在空间中落在草图1中的曲线上,那么这时实际上 它们已经是穿透关系了。

网友:
平面内相交,空间相交,延长相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