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 配选电机---请教

楼主(2007-12-01):
现有柱塞泵10YCY14-1B一台    理论排量  10.9(mi/r)额定转速1500(r/min) 额定压力  31.5(Mpa)请问我该如何配选多少(KW)的电机 。    换算公式又是什么?

                                                                                                    谢谢!

楼主:
泵或馬達流量(l/min)   Q = q × n / 1000     =10.9*1500/1000=1.635
     液壓所需功率 (kw)      = Q × p / 612    =1.635*315/612=0.8415
   那就是用0.8(kw)的电机吗? 好像不会这么小吧 。

网友:
Q = q × n / 1000=10.9×1500/1000=16.35L/min
Pt=Δp×Q/(60η)=31.5×16.35/(60×0.75)=11.45KW
然后根据转速和功率及其他要求选电机型号

楼主:
这样就明白了   谢谢

网友:
,柱塞泵10YCY14-1B,控制方式是恒压的还是恒功率的?若是恒功率的电机没必要选这么大的.

网友:
4楼的公式是对的,但楼主的泵额定压力是31.5(Mpa),实际的系统压力应该比这要小,这样根据公式,也可以减小电机的容量.

网友:
电机功率

主要还是看负载,负载要求的力(力矩)

网友:
1.1~2.2KW,考虑变量柱塞的摩擦,最好2.2KW

网友(2008-01-17):
7.5KW电机,5.5KW有点小。

网友:
首先我认为,按照液压公式计算出的电机功率,应该再乘以电机的工况系数,比较合理.
其次针对柱塞泵的控制方式是恒压的还是恒功率的?
那电机分别该怎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