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热处理代号详解

楼主(2007-12-01):
铝合金热处理代号详解

网友:
谢谢!刚 好 有 用

网友:
请教:渗碳与渗氮的概念

请教各位高手:注意到了渗碳和渗氮对钢材种类有要求,各位能否不吝赐教?还有软氮化可不可以认为碳氮共渗?说软氮化对钢材种类没限制,是不是?

网友:
谢谢你提供资料!

网友:
正需要这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