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马达反向制动对它的寿命有影响吗?

楼主(2007-12-01):
液压马达反向制动对它的寿命有影响吗?谢谢。

网友:
对一般马达而言,尤其在挖掘机上都是采用液压的反向制动的。

网友:
我认为,只要反向制动时的压力不要超出马达的额定压力,应该不影响他的使用寿命。

网友:
应该说影响不大。因为反向制动的时候高出的压力均有安全阀保护

网友:
我们单位出现过此类现象,没出太大问题,不过老师傅强烈反对。

网友:
从理论上说,是有影响的。

液压马达有很多种类型,制动工况对寿命影响的程度也不同,但有几点是相同的:
1。零件承受交变负载,其疲劳寿命会降低,对于各个零件均如此;
2。马达的配油结构一般是对称的,不象泵,只考虑单旋向,因此当马达作泵工况时,噪声都比较大,效率比较低,其主要原因是对称配流一般都存在困油区。当作马达工况时,系统的高压是外加的,一般没有超压的可能,只有吸空的可能,但作为泵工况时困油会造成局部超高压,会使零件形成冲刷磨损和点蚀。
3。马达的油口是对称的,不象泵,在吸油侧开得比较大,所以马达作泵工况时易出现吸空,如果系统采取的措施不力,没有补油压力,易造成点蚀。
当然以上所说是理论上的,实际中如果制动的时间所点比重较小的情况下,你尽可放心使用,因为这时寿命的降低,在设计时已经考虑了,降低后的寿命也足够你使。

网友(2008-01-19):
在液压马达带动部件运动的液压系统中,由于运动部件具有惯性,要使液压马达由运动状态迅速停止,只靠液压泵卸荷或停止向系统供油难以实现,为解决这问题,要采用制动回路.它是利用溢流阀等元件在液压马达的回路上产生背压,使液压马达受到阻力矩而被制动,也有利用液压制动器产生摩擦阻力矩使液压马达的制动回路.有的是利用弹簧在液压马达停止的时候,锁紧液压马达内部机构.只要在充许的压力范围内,是不会影响寿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