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布管的问题---求教

楼主(2007-12-01):
我从事的是挖掘机液压系统设计,刚接触没有经验,对于想此类行走机械在进行液压系统的布管时,当各元件的位置确定以后如何才能定出软管相对准确的长度呢,既不太长也不太短且管路布局又合理美观?请斑竹及各位热心大侠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我们很多国内的厂商一般参考国外同类产品布管.关于长度,有些需要样机出来后调整.胶管安装后须有适当的松裕度,在工作状态下不应有被拉紧,扭转,摩擦和接头处急剧弯曲等现象,弯曲半径不小于GB3683-83<钢丝编织液压胶管>标准中的规定.

楼主:
谢谢NOK中国总代理的回答,我们产品首次设计时也是参考国外机型设计的,主阀放到驾驶室底部维修性稍差一些,因此考虑将主阀移到外面这样更容易维修,所以以前的管路都要重新布置,对于向我这样的新手实在很为难,总怕管子的长度定的不合适到时候装配就麻烦了

网友:
经验吧,一般来说先找运动的极限位置,确保软管的弯曲半径在其允许的范围内,在运动过程中不能与其它零件干涉.

楼主:
是啊,像俺这样的新手啥都不缺就缺经验啊~~~

网友:
布管一般是心中有个大概的走向,等样机出来后,再比画着来布置;如果你的产品是用三维设计的,那比较好办,可以在那上面进行预布置.

网友:
用三维制图软件画出来,你心里就有底了。

网友:
你说的主操纵阀方便维修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经常需要维修?你要看你们的阀哪方面经常出现问题.分析一下可以找到解决办法的.你们这样重新布置,上的是小挖吧?主操纵阀不应该经常维修的.如果是大修,不管安在哪里都是要卸下分解的.阀的安装部位还要考虑到周围的热源,这对使用寿命有影响.你发动机往哪搁?

楼主:
发动机是后置的,主阀放到外面就是在打开侧面机罩就可以进行简单的维护,相比布置在驾驶室底部要方便一些省掉了掀驾驶室地板,像国外一些无尾回转的小挖也有这样布置的

网友:
有这样的布置,附加阀装炮调压方便.有一家厂老是说主操纵阀要用氟胶.我看过是机加工问题,不知道是不是你们.

楼主:
楼上说得什么意思,不明白啊?

网友:
我印象当中是有这么一台机器.由于当时的注意力没放在这方面,印象不是很深了.刚才看了一下久保田的资料,觉得布局非常紧凑合理,明天去看看在维修方面是否方便.希望你们能造出好的机器.

网友:
我同意2楼的说法,你可以查看---新编液压工程手册

网友:
建议采用并跟踪久保田U-55-3S(新款KX155-3S)的设计.

网友(2015-02-22):
你好,我是做地下装载机的,对于胶管布置问题,我们都是用CATIA在数模上画出来,然后再量出胶管的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