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软管通径如何选取?

楼主(2007-12-01):
还有一个问题,对于软硬管通径选取的问题,手册上推荐的是根据流量流速按照手册上的图表画线来定,那当我元件选定以后软管接头通径是否可以根据元件上面进出油口的大小来选定呢?

再有就是泵的吸油管路直径在邮箱接口处是细的,然后中间变粗且直径大小和按手册介绍的方法所选取的匹配,在与泵的接口处又变成细的,这样的设计有什么道理吗?它与用一根与油箱接口处直径相同的管子直接连到泵上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当元件选定以后软管接头通径可以根据元件上面进出油口的大小来选定,但是必须验证,流量与流速是否合理.
泵的吸油管路直径在邮箱接口处是细的,然后中间变粗且直径大小和按手册介绍的方法所选取的匹配,在与泵的接口处又变成细的,这样的设计有点道理,但是变径不能太大.它比用一根与油箱接口处直径相同的管子直接连到泵上的负压会小一点.

楼主:
谢谢回答,
可是我选元件的时候应该首先考虑和系统的压力和流量要求相匹配,既然这样元件定下来以后直接连上向之匹配的管子不就可以了吗,还用验算流量和流速吗?
请进一步明示,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