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非金属---请教

楼主(2007-12-01):
请问激光金属切割机,
可不可以切割玻璃、陶瓷?

如果可以,
大概的功率、速度、辅助气体该是怎么样?

网友:
陶瓷没切过
不过切过石英和有机玻璃
不过建议楼主不要切,不是粉尘太大就是味道太难闻,对身体不好

网友:
一般来说,可以切割导电材料,玻璃不导电,应该是不行的,切割玻璃可以考虑用水切割

网友:
可以切,不过得改程序里的参数。不然检测不了。

网友:
要用水刀切割啦,這樣才不會有問題呀

网友:
可以切,不存在导不导点问题,功率、速度还是自己调试吧

网友:
当然能切 与导电没关系,热导性会影响功率
功率,速度等参数跟你的材料的厚度和致密度有关
非金属里 聚甲醛不建议哦用激光,烟雾毒性太大

网友(2008-01-13):
那东西最好不要切了
   你切个1个2个小时到是没问题
  叫你切俩天你就要哭 了
   太臭了
          切那东西  头子是感应不 到的
   你可以试试用个非金属套坏。厂家有配送
如果 没有的/。如果是我的机器上
我直接吗随动下将直接不要 把头子开下大概离版面还有10Mm在开切。
 我只切过木头  有机玻璃 橡胶。这些可以选择空气和氮起。

网友(2008-04-09):
可以切.陶瓷玻璃.不过最好切割模式用超强脉冲切割,塑料,木板橡胶等用氮气切割

网友(2008-05-15):
切割非金属材料还是水刀比较有优势的, 但要有激光一样的精度的话, 那只有进口的水切割设备了

网友(2008-08-05):
可以切的,只是烟雾与气味难以让人忍受,对身体也有害,,与导电不导电应该没有关系,你把仿形参数取消就可以开工了,新来的,其它的小弟在学习过程中

网友(2008-10-29):
激光能切割什么材料,跟材料的光波吸收程度有关系,CO2激光光波是10.64μm,还有半导体激光是1064n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