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图纸转Pr/E出现问题~

楼主(2007-12-02):
我的CAD是2007版的,Pr/E用的是野火3.0 。我用CAD画好截面再用Pr/e画,当画用CAD简单的截面拉伸成实体就成功,当截面稍微复杂一点Pr/e就讲截面不完整,我仔细看了我画的截面没有不完整啊~
CAD我保存的是2000版本的DWG格式的
我把我转换不成的图传上来了
望高人指点~

网友:
是怎么输入PROE的?用数据来自文件,再用引用,可以方试一下,我用过这种方法的

网友:
proe 输入截面最好是零件的轮廓,不要输入圆角、倒角等细节信息。否则运算量很大,而且截面容易产生不封闭的问题,4.0一下版本中查不封闭很麻烦。可以有选择的输入截面的元素。

网友:
没必要用CAD转,要形成用破衣画界面的习惯。

楼主:
2楼的前辈
我用的就是数据来自文件
“阿一”我觉得在二维方面上CAD还是比破衣方便些特别是在处理些复杂截面时,你说的也对是要好好弄弄破衣的二维。

网友:
复杂一点的曲线,转换后经常是不再封闭的。

网友:
换了以后数据的内部信息变了,特别是点数比较多的时候

网友:
proe计算很复杂,精度也和cad有区别,常常造成破线和破面问题,.igs格式载入不也是经常会有破面情况吗

网友:
针对  这个问题前两天我们特意请教了ptc的培训人员,
他们也没有具体解决方案
只有在proe画了

网友:
我用的是pro/e2001野火版,autocad2004,楼主附件的图拉伸成实体没问题啊,只是内部的挖空(还是凸起)部分等后期再加上去就行了。
我一般是在cad里面将截面图所有的线段都用多线段合并为一条线,这样可以检查线段是否有重复或者断开的情况,不过也试过有些圆角位置在proe里连不上的情况,那个只好后期再加上去了

网友(2008-01-18):
其实proE做截面图也很方便的,可能是使用CAD养成的习惯。# D; a( f: I" U4 {- E
我想大多数人都觉得用PROE做三位实体,然后转到CAD里标注是件很惬意的事。而事实呢?往往因为这一转,而让图纸产生失真,这样很得不偿失。PROE二维数据和三位实体数据也是相联系的,习惯PROE吧!让以后的工作更轻松。

网友:
file:///e:/result.jpg如果一定要在PRO/E中修改的話, 就需要將有圓角的地方用"trim entities"命令修剪一次, 這樣截面就完整了. 所以如"hdxpxp"所述一樣, 在輸入的2D截面中最好不要有圓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