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的检具---求助

楼主(2007-12-02):
我公司生产滚珠丝杠,但发出去的产品,客户经常说间隙太大或太小,我想找一个检具来检测间隙。请各位社友多多帮忙,用什么检具能检测滚珠丝杠的 间隙。事成之后 请大家吃饭。

网友:
难道你们的螺母滚道和丝杠滚道以及与之选配的钢球都不检测么?

楼主:
你的意思是选配 , 我这没有选配设备 能帮我 介绍选配设备吗?

网友:
你们是大批量生产,逐个选配是不合适的,应该分组选配。具体设备我不是很清楚,估计要订制了,我以前也给别人报过方案,但是承诺的滚道检测精度只敢保证0.003左右,你可以到同行里面了解一下他们的检测设备。球滚道测量精度不容易很高(在保证一定效率的前提下)。我建议你们提高工艺稳定性,控制一批零件的分散性,然后分批抽检来选配,这样因为测量的频次低,通用的测量仪器就可以满足效率而且精度也可以保证。

楼主:
你说的很能对  有什么 测量仪器吗  你报过方案能和我说说吗

网友:
原理很简单,就是在滚道上用理论直径的球作测量点,事先和光滑环规比对,然后测量零件。定位和测量点转换比较麻烦,滚道的螺距误差也会影响测量结果。目前国内好像还没有成熟的仪器(也许我不知道,有知道的欢迎给大家提供信息),所以做起来有一定风险(前期投入假如不成功就白投了,而且目前市场需求量也不明显)

楼主:
你这个原理我们一直在用.但是 和测量者的手力有很大关系.再说滚道有椭圆.就不行了.这样测量时间有就慢.有没有更实用的法子.

网友:
你们有轮廓仪吗,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我这个产品是检内孔 圆滚道  你说的轮廓仪不行

网友(2008-02-21):
普通轮廓仪是不行,有一种德国的轮廓仪由于可以双向测量以及软件内置了滚珠丝杠的测量功能,可以实现丝杠上下轮廓的拟合测量功能,可以模拟基准球,计算切点位置,以及测量范围内的螺距累计积误差。
x轴和Z轴均采用光栅尺,测量范围可以达到1000mm。

北京304所有一台。如果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
建议楼主和扬天测量:这个事情找扬天测量给你们搞一台专用的自动检测机应该行吧。看看扬天敢不敢接。反正感觉靠手不合理。

网友:
使用带表内卡规检测内沟槽,带表外卡规检测外沟槽

网友:
荷兰IAC螺纹综合检测仪演示动画

网友:
若有轮廓仪的话,建议可以试试轮廓仪的gothic arc,应该可以解决的,只是效率不太好

不过也可以先测量一批来算cpk这样,若稳定,则抽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