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光路和混光光路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07-12-02):
飞行光路和混光光路的区别是什么?
在加工过程中有什么不同点?(在线等)谢谢

网友:
飞行光路:工作台不动,龙门架X方向,切割头Y方向移动
混合光路:工作台X方向,切割头Y方向移动

飞行光路定位速度快,加速性好。切起来差不多

楼主:
像混合光路的,工作台X方向动的话,那板才需要夹紧吗?那要是切割不锈刚的话是不是有划伤呀,在线等.

网友:
要夹紧
不锈钢不会有划伤,板相对于工作台是不动的

网友:
如果是薄板,又没有夹紧的话,工作台在高速运转的时候,有可能造成板滑动。

楼主:
那意思就是加工的稳定性不是很好了.那工作台动,那是不是加工速度不是很高呀

网友:
如果是薄板加工,加工速度肯定高了,最好要夹紧。

如果是大批量专业薄板加工,飞行光路好点。

楼主:
2000w,加工能力怎么样,碳钢板,不锈钢板,都能切多厚的,可以告诉一下吗?
在切割过程中是自动调焦,还是手动的,
所谓薄板加工,就指多厚的,3mm以下吗?

网友:
根据JIS规格:
薄板:~3.2MM
中板:4.5~6.0MM
厚板:9.0MM以上

楼主:
有没有中国工业标准,怎么是日本工业标准?

楼主:
如果有装夹的话,边料是多少呀,是不是减小材料的利用率呀!

网友:
考虑这个问题不是看哪个好哪个坏~这是显而易见的~
主要看经济状况了~经济状况好的话混合光路不用考虑~

网友:
~

我新来的.先报个道. 我是卖三菱激光的.

首先说一下,任何形式的光路在切割过程中最好都进行夹持.这是我很多客户的实际情况.使用飞行光路,加工1250*2500*1mm不锈钢,速度-F8000时.工作台面会因X,Y轴驱动部位高速移动发生同颤..
所以建议使用飞行光路结构的床子最好也用装夹,现在的材料贵.

我给客户推荐高速机的时候都建议他们自己做套夹持,因为在F10000以上的速度切割薄板的时候会发生同颤..

到底是选择混光还是飞光,主要看经济能力和加工的产品..
飞光:
优: X.Y移动速度块
   X,Y定位速度快
   非常适合切割薄板
略:需要使用光路补偿,维护成本增加.
     调光烦琐
   最长对角很难满足相同质量切割

混光:
优:无补偿单元节省维护成本
   全工作台加工质量相同
   加工厚板速度快,精度高
略:定位速度慢

楼主:
谢谢RYOSHO的参与,是不是混光的光束稳定呀

网友:
光束稳定?

你讲的 "光束稳定" ,牵扯到很多因素.

对于光路形式的光束稳定在结构上来讲没有非常大的区别..只要控制了光路长度和光斑变化,基本上可以得到想到的稳定性能..就此飞行光路需要一套光路优化装置:光路优化装置可以是 水压式曲率调节装置;扩束调节装置;U形镜片组等..

混合光路因为X+Z轴移动距离不受到光路长度和光斑变化而影响"光束稳定" ,所以没有调节装置..使用成本会降低一些..如果X+Z轴设计距离大于光路全长的1/2,那么"光束"将出现不稳定...

网友(2010-08-16):
都是高手,佩服!我又从销售嘴里学到了很多理论知识。

网友(2010-12-28):
飞行光路:切割工件不移动,只是切割头移动,对光路的传输过程要求较高。
混合光路:切割头和工件都移动,相对来说光路传输简单,但是由于工件移动,动态性能不好

网友:
。。。。。。。。。。。。。。。。。。。。。。。。。混下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