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镗刀直径调试方法---讨论

楼主(2007-12-02):
这个星期调试了几次精镗刀,感觉不是很方便.刀具上的刻度盘不能准确显示改变的数据,可能是因为内部间隙的缘故吧.比如说,做出的孔小了1.5个丝,根据刻度盘把镗刀调大1.5丝,做出的孔不一定就能达到要求(镗刀让刀不考虑在内).
在对刀仪上调直径也不是很准确;
是不是只有用磁力表座和千分表压在刀尖上进行调试才是唯一快速准确的方法呢?
欢迎有经验的大侠来讨论.

网友A:
精镗刀单向调整的话应该不会有间隙,反向时间隙会影响精度,如要反向调整尺寸时,应先调过所要尺寸后再回调.

目前精镗刀可能还达不到1.5丝的调节精度,而且如果只调节这么小的刻度的话,估计要用特别锋利的刀片,如CBN或PCD刀片.

正常如果调节到了尺寸,但镗出的孔未能达到尺寸,可以不改变镗刀尺寸再镗一刀试一下.

楼主:
水洼自由,欢迎你来到刀具版块!
你发言的部分内容是正确的.
既然用到精镗刀,那么孔的要求肯定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必须把镗刀直径调整到非常接近目标值.而且,PCD和CBN刀片的价格都是比较高的,切削效率和使用效果都非常好,适合大批量生产.所以,更应该把镗刀直径调整到几微米的范围内.
孔小的话,不调整镗刀直径再加工一遍之后,孔是肯定会变大的,但变大多少就不好说了.
借助千分表或者对刀仪,高端精镗刀直径可以以1微米的单位来进行调整,1.5丝等于15微米,非常容易调整.否则,还叫什么精镗刀?!呵呵.

网友B:
这个问题很多人都会有,其实一次性把尺寸调到位是不对的,应该先留20-20丝余量,再测量设计尺寸,再调到位(去除系统其他因素),基本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A:
呵呵,原来单位是这么计算的。我只晓得1丝是1微米,1道是10微米。如果楼主说的是15微米的话,那当然很容易达到了。

网友(点评):
1丝时10微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很多人都会有,其实一次性把尺寸调到位是不对的,应该先留20-20丝余量,再测量设计尺寸,再调到位(去除系统其他因素),基本就没有问题了

这个要看多大批量的产品和工厂实际要求而定,没有对不对的问题.当然了,最后的目标肯定都是要做到中值偏上一点比较好.

网友:
实际上所有的精镗刀一次性调到尺寸(对刀仪或者千分表),加工出来的尺寸多少有些偏差,大了当然没办法了,小了几丝的话很难调过来(余量太小有让刀了),所以我建议一般普通材料先试切,留20-30 丝余量,再调到位问题就不大了.

网友:
在机械尺寸计量中通常将一毫米划分为一百分,其中的一份所代表的长度单位称为一丝.
一丝为0.01毫米,10微米.
1mm(毫米)等于100丝.

网友C(2008-05-17):
我们生产高端的精镗单元,可以自由组合,主刻度盘调整0.01,副盘0.001,均可达到调整精度。
QQ:124702429

网友:
如果是批量的零部件生产,你们的样本里面有更好地解决方案啊!调节简单精密,而且还稳定,你们肯娜在欧洲用得很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中国用得很少。估计是真正了解的人太少!嗬嗬!

网友:
精镗刀调0.01的精度肯定没问题,再小就不好说了,
支持二楼调整反向间隙的方法
一般调整都是从小向大慢慢来,多调两次,
加工中如果突然大了建议检查一下主轴看是不是进了毛屑,另外刀粒有没有锁紧等,不要只接调小镗刀。

网友:
国内自己还批量生产不出稳定达到0.02以内精度得精镗刀,楼上有朋友展示得,是山特维克的倾斜精镗刀头.现在进口刀头比较稳定的可以达到0.005以内(山特).日研的可以稳定达到0.01以内,结构上日研的比较简单,可以用户自己拆卸保养,山特的需要专用工具.用户不能自行拆卸.国产的在0.02左右,关键是使用后,精度不稳定.

网友(2008-07-04):
精镗单元

我们的图片是山特结构,但这是我们的产品,精度和使用寿命都和山特相媲美。质量是不容交换的,我们不需要客户降低要求选择我们的产品。
             一般认为国产的精镗会不好,可我们要做的就是真正的民族的产品,就是不想让同胞们一看到“国产”就想到“差”字。我们希望有一天可以听到人们说,“想买质量好的,就买我们国产的吧”,这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另外,我们也有山特形式的其他精镗单元。半径调整精度(主尺0.01mm,副尺0.001mm),如果达不到,或者使用一段时间后变得差的,是可以退货退款的。
            诚信才可以持久!做事先做人。

网友:
期望大家多说说如何调

对于镗刀调整,确实需要大家多交流!

网友:
膛刀我个人认为能够保证五丝公差就很不错啦

因为大批量的生产中最关键的是保证材料硬度和加工余量的一致性。现在国内材料大多数硬度还是不一致同一批次或者是同一跟材料硬度都不一定一样。还有热处理对硬度的控制。很多的企业的薄弱环节都在这里,这才是关键

楼主:
一般精镗刀分两种:
1,普通精镗刀是螺纹结构的,调整盘上的最小刻度是0.01,由大往小调时有间隙;
2,精密精镗刀是滚珠结构的,调整环上的最小刻度是0.001,无间隙;

网友:
日本大昭和有调整精度0.005的精镗头,一个刀片大概80多吧

网友(2008-12-28):
有时候不完全取决于精镗刀的精度,和机床的关系也很大。HSK有时候定位不象大家想得定位那么好,特别是定位孔吹气的净度不够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生产高端的精镗单元,可以自由组合,主刻度盘调整0.01,副盘0.001,均可达到调整精度。
QQ:124702429

不会吧,这么快就有人仿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家公司   短信回我。

网友(2009-02-23):
能仿制才能创新

网友(2010-05-15):
“能仿制才能创新 ”说得好。顶一下

网友:
支持国产,在这里我们不要一味的谴责国产的仿制,毕竟是有创新有改动的再制造。
顺便提一下,高迈特的精镗刀直径最小调整精度可以达到0.002mm,非常稳定,价格面议,呵呵。

网友(2011-04-05):
有关精镗单元可以看我们的网站:www.jxnct.cn
精度,寿命,功能外观均可与国外媲美。

网友:
我们都是分半精镗和精镗的,精镗时也是先调到尺寸口上先镗一刀量一下尺寸,不够再按刻度调在在口上镗一刀一直到尺寸ok了,就正常生产了。没感觉有什么问题呀。肯纳的东西好是好就是价格太贵,比在台湾买贵20-30%

网友(2011-07-25):
谢谢楼上几位对国产的支持!
我想,只有把产品真正做好了,才能对得起对你们!经历了多年反反复复的研究和检验,度过了无数的不眠之夜,真的很难也很苦,但是中国人不服输的精神鼓励着我们,我们快乐着接受失败、享受成功,终于领略了精镗的精髓。我们计划着把此项推广后,继续进军精镗刀具各个领域,把中国制造的精镗让世界认同。

给同行个提醒:真正好的精镗制造商会有自己品牌,也会有精度等质量承诺。
就像我们的产品都印有P&E的标记,质量问题保退换等承诺。(P&E是精效的英文缩写)

网友(2011-09-27):
我们所有的精镗单元反向间隙或叫反向空行程小于0.005,行家知道这里面的科技含量的。也知道这种含量在世界上的位置的。批量生产稳定性可能最需要的就是这个吧。

网友:
就像2楼说的,单向调整不会有间隙的,解决方法就是,先留有一定的余量,然后单向调整,直到调整到正确尺寸,所以也不是很难

网友:
只能说你的精镗刀有问题了,微调该换了,1.5丝应该很好调整的,否则叫什么精镗刀呢?

网友:
  楼主的精搪刀有间隙了,可能是里面丝杆有点损坏了,调的时候手感觉也很重要,有时候你看到刻度表可能已经动了,可实际里面的丝杆其实还没有动,这里就有一点小误差的特别是用了一段时间的刀

网友:
在镗杆刚性好的情况下,0.015毫米的调整不算啥,现在的精镗单元都可以完成。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呵呵,原来单位是这么计算的。我只晓得1丝是1微米,1道是10微米。如果楼主说的是15微米的话,那当然很容易达 ...

1丝就是10微米,1道也是10微米, 北方用丝,南方用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1丝就是10微米,1道也是10微米, 北方用丝,南方用道

北方也是用道吧?我们这都说道。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恐怕许多人都碰到过,如果粗加工时留的加工余量不同,精加工时尺寸必然会有所差异,所以余量尽量控制好,尽量加大刀杆强度,刀具调整间隙避免不了,大小而已。刀杆往回调整时要多调一点以消除间隙,然后再进刀。一点建议经验而已,献丑。

网友:
基本上是你那样操作的,我以前也是这样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镗刀单向调整的话应该不会有间隙,反向时间隙会影响精度,如要反向调整尺寸时,应先调过所要尺寸后再回调.
...

静镗单元没用过,但是1.5丝的调节精度用即使用手调也是能调出来,精镗时的余量二三十丝,如果镗一刀后没有达到尺寸,在不改变镗刀尺寸的情况下再走一刀,会出现的情况有以下几种情况  1当镗杆的刚性好时即使再走一刀也不会达到尺寸  2 镗杆刚性差并且精镗时吃到量大,让刀,那么再走一刀就有可能过切,3镗杆刚性差 精镗时吃刀量小有可能会合适,也有可能仍达不到尺寸。

网友:
单孔和批量的搪孔办法:单孔搪了一刀见光后。量得还有多少余量,比如还有30个丝,就进刀10个丝搪完,再测是否还有20丝量,如没有再除以2,也就是它的一半再搪一刀完成,最后剩于的量有多少就调多少,一刀到位搪完。搪出的孔包准无误。注:不要最后留一点点量,害怕大了或小了。这是错误的观点。单孔多孔批量。第一个孔必定要按三部完成。一般搪孔每刀不得少于5丝。

网友:
先调小10丝,在镗。然后测,然后在微调。到合格为止。用肯纳的。0.01以内

网友:
好像可以不改变任何数据,直接在加工几遍,每遍尺寸多不一样的,加大了点,每遍测量一下,就是麻烦了。

网友:
选择精镗单元注意事项:
1.精度,有的标注的高,实际达不到,是伪造的。
2.刚性,有的结构刚性差,容易振动,切削量大易损,用的时间长,容易失去精度。
3.调整寿命,有的厂家生产的镗头,开始还行,用一段时间就不准确了,这就是调整寿命短。
4.调整方便,操作舒服,有的由于各种原因不容易调整。
5.锁紧后尺寸容易变化,最好是免锁紧的。

网友(2012-10-11):
一个四方体上要求加工四个相互垂直 垂直度0.04内径18(+0.02~+0.04)位置度0.01    烦请各位老大指点一下用咋样的粗镗刀????  新人跪求!!

网友(2012-11-10):
垂直度0.04位置度0.01与镗刀没有关系,与分度或装卡相关,只有18(+0.02-0.04)有关,镗刀还要看孔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