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的传动距离---请教

楼主(2007-12-02):
我想用同步带来传动动距离为50米.速度为13m/s.功率为3kW.中间有支承轮.哪能位老大,帮我指点一下,我这种方案可行吗?谢谢!

楼主:
同步带的传动距离

同步带的传动距离
我想用同步带来传动动距离为50米(或者说用同步带拖动小车在50米的水平导轨上运动).速度为13m/s.功率为3kW.中间有支承轮.哪位老大,帮我指点一下,我这种方案可行吗?谢谢!

网友:
有这么长的同步带吗?

网友A:
50M,K\肯定不行,光自重下垂你就不好办,我们用在制袋机上的同步带超过3米精度就不好,除非你只用来传动不考虑位置精度,那也够你费劲的,我在钢厂见得都是折成型的平带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传动带用于什么场合,如果是仅仅是传动动力,还是PLC单独动力驱动控制比较合理。

网友:
用单根皮带沿长度方向50米布置,小车自带电机带动齿轮转动,皮带用两个光轮压住包裹齿轮,即可行走

网友(2008-01-06):
50米传动距离的同步带?
太长了没法做,要定做可能是天价,当人家报价时你可要座稳当了。

网友:
我也在做长距离同步带传输  同样遇到类似的问题  加我讨论下
QQ55720959柱明同步带

网友:
那么长的同步带没有办法做 考虑其他方案吧

网友:
同步带都5米都不好做,50米还是用皮带输送机比较实际

网友:
距离太长了,同步带受力的下垂量、延伸量都会很大,传到移动小车处定位误差量会很大,使用同步带的意义也就没有了。设计上可以让小车自己带动力源,用什么动力源可跟据定位精度,控制的成本等来确定。小车的速度为13m/s也很快,需要考虑小车的启动停止等过程的控制方式。

网友(2015-11-25):
50米同步带怎么做

网友(2018-12-11):
引用 网友A:
50M,K\肯定不行,光自重下垂你就不好办,我们用在制袋机上的同步带超过3米精度就不好,除非你只用来 ...

同步带中心距2米可以吗

网友:
钢丝绳不行吗?或者粗犷的齿轮齿条结构,重工很多桥梁设备上都那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