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型材的焊接---请教

楼主(2007-12-02):
材料厚度大概就1mm,U型的20*30mm这样,焊里面和侧面!求教!!谢谢!!!

网友:
不能用螺接或制一个连接件连接吗

楼主:
已经开好模具在拉了!

网友:
搂住好!
    常规要求的话,用交流氩弧焊焊接即可。

楼主:
斑竹好!
 是用氩弧焊的,要求是不怎么高,问题是焊点比较大,材料薄很会焊穿!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以下方式看能否好点:
1,采用脉冲电弧焊接;
2,不知有无熔化极氩弧焊?
3,用左焊法或右焊法不同的焊接方法;

网友:
用TIG焊自熔

网友:
用交流脉冲氩弧焊或气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