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中的电磁铁上下接线没有方向限制吗?

楼主(2007-12-02):
一般电磁阀选用直流24V,那电磁阀中的电磁铁上下接线没有方向限制吗?
请教,谢谢。

网友:
我觉得没有限制,反接了也会产生磁力,磁力也会吸铁芯动作,就象无论用一个磁铁的N极还是S极都能够吸铁。直流电的大小和方向都不随时间变化,电磁铁一般不会烧坏,应该没问题。

楼主:
那直流电有个正负方向的,对于电磁铁接反了没关系吗?
用直流电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A:
用直流电其优点是不会因铁芯卡住而烧坏。体积小,工作可靠,允许切换频率为120次/min,换向冲击小,使用寿命较长。但启动力比交流电磁铁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直流电其优点是不会因铁芯卡住而烧坏。体积小,工作可靠,允许切换频率为120次/min,换向冲击小,使用寿命较长。但启动力比交流电磁铁小。

受教了。
还以为有方向之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直流电其优点是不会因铁芯卡住而烧坏。体积小,工作可靠,允许切换频率为120次/min,换向冲击小,使用寿命较长。但启动力比交流电磁铁小。

那用交流电铁芯为什么容易卡死而烧坏,工业上是用什么电的?
交流电磁铁有什么特点?

网友:
电磁铁的作用力应该是推力,而不是吸力

网友(2008-01-16):
电磁阀,线圈得电,是推动阀芯.是推力.有220V ,110V,24V.直流24V.一般交流的电磁阀,阀芯卡住的话,线圈会坏.如果是直流的就不会.交流的反应速度更快,直流的反应没有交流的快.

网友:
电磁铁是吸力,将动铁吸过来,通过动铁推杆动作表现出来给阀芯的是推力。
通过电磁铁得电产生吸力,是没有方向的。交流电就更没有方向了。

网友:
谁变接的,但是接反了,电源指示灯会不是很亮,指示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