溢流阀与减压阀的主阀芯互换---求助

楼主(2007-12-02):
请教:

把同一规格的先导式溢流阀与减压阀的主阀芯互换(例如vickers的),再把油口反接,可以实现相反的功能不?

网友:
阀体结构能一样吗?

网友:
减压阀是常开的,出口控制压力,溢流阀是常闭的,进口控制压力.估计不行不通.

网友:
行不通,楼主还是别试了。

网友:
不可行的,原理上不通

网友:
你好,我就是Vickers的维修人员。你说的那种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溢流阀和减压阀它的阀座阀芯是两样的不能替换使用!!!

网友:
一猜肯定搞错啦,可做一过渡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伊顿威格士的销售工程师,你是哪一位?

网友(2008-01-19):
是不可能的.一个常开,一个常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