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沟球轴承204的具体尺寸参数是多少?

楼主(2007-12-03):
请教各位大侠:

深沟球轴承204的具体尺寸参数是多少,我查了一些标准好像没有没有这样的表示型号啊?

网友:
查机械手册看看吧!国标的话就肯定有的,除非专用!

网友:
深沟球轴承204是旧型号,新型号应为6204
内径/外径/厚度分别是20/47/14
不知道这样回答能否满足你

网友:
6204的外径是47,内径是20,高度是14,钢球是7.938的,一般用8颗.中心径34.5.

网友:
外径47
内径20
宽度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