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中天圆地方的加工方法

楼主(2007-12-03):
希望各位老大指点一下了,关键是怎么做,展开图也有,也有折弯机,但是怎么实现折弯不知道?
             请教,在线等

网友:
我们试过用折弯机折。均分圆弧段,从角点引出直线与各均分点相交,以各直线为折弯线进行折弯

网友:
要分很多線來折呀,要用現場教授的呀

网友(2008-01-14):
我知道

我是上海新奇生的工程师   你说的那个我们公司做过的(客户/太平洋/ABB)都有这个天圆地方的     我加工工艺是将产品分成四段展开   然后折弯    焊接磨平即可! 产品是spcc(冷板 T=1.0) 不是很清楚你的材质和具体形状  我的QQ869857820

网友:
做天圆地方很简单,把圆弧的等份点和方边角点连接,按照连接线折弯就行啦!先用废料试一下折弯角度与圆弧度。一般的折玩啦都要整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苏大侠啊!还在苏州混啊,混得不错吧

网友:
用金林钣金展开软件来作各种天方地圆,以下是一部份:

网友(2010-05-20):
关键是折弯线怎么能精确的在图中表现出来!(我使用的SW

网友(2010-08-28):
回复 网友B:

    学习学习

网友:
折弯方法前几位都说啦,我感觉折天圆地方关键在后期修正。若是3MM以上厚度的板不太好弄啊。

网友(2010-11-07):
怎没修正啊。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邮箱:ljgzj@126.com.谢谢!

网友(2011-04-22):
折弯要对线折  最好用数控折弯机  零件最好用激光下料  在要折弯处把折弯线刻蚀也来

网友:
折弯线怎么能精确的在图中表现出来

网友:
把圆弧的等份点和方边角点连接,按照连接线折弯

网友(2011-05-23):
学习中,多多指教

网友:
路过,顺便看下帖子,学习学习

网友:
传统手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