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引进了一套国外大型设备,关于液压缸的设计---请教

楼主(2007-12-03):
我们单位引进了一套国外大型设备,其中有一个大行程液压缸。有一点我不太清楚,就是液压缸对负载作用时,何时用活塞杆推,何时缩?老外说,由于负载较大,行程较长,再考虑杆的刚度,大行程用缩回。
请各位赐教。

网友:
说的不是太清楚,没明白你主要想问什么?

网友:
这样是考虑到活塞杆稳定性。

网友:
可能老外的意思是长行程,大负载下避免活塞杆受压下工作,稳定性不好。当然此时油压要比无杆腔进油时要高。

网友:
油缸大行程推动负载时,为了保证在负载较大的情况下活塞杆不发生压杆失稳现象,需要加大活塞杆直径;这种情况采用活塞杆回拉比较有利,但需要提高工作压强。

网友:
楼上几位分析的非常有道理,确实是这样的情况,赞同!

楼主:

谢谢,几位的分析,这几天我问了几个老师,他们说活塞何时用缩或推,有一个临界值,好像是1米5,他们也没查到。还有,如果用缩的话,不但增大压强而且活塞杆容易脏,是不是费密封呀。

网友:
活塞杆容易脏,密封圈的寿命是个问题,可以采用活塞杆防尘罩试试。

楼主:
活塞杆防尘罩,能具体说说吗,怎么设计,材质等等,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几位的分析,这几天我问了几个老师,他们说活塞何时用缩或推,有一个临界值,好像是1米5,他们也没查到。还有,如果用缩的话,不但增大压强而且活塞杆容易脏,是不是费密封呀。

您用推力的时候活塞杆一样要伸出去就不脏了吗?这个问题要通过其他办法解决,而不是推或者拉能解决的。

网友:
长行程的油缸要考虑活塞杆稳定性问题,如果油缸将负载推出,这时活塞杆受压容易产生弯曲变形(杆也越长),如果是将负载拉回,杆是受拉,不会产生弯曲变形,所以长行程油缸最好考虑是收回加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