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管焊接强度计算---请教

楼主(2007-12-03):
现分别对两个不锈钢薄壁管进行了激光焊接和铜焊,它们的焊接强度值如何计算?
谢谢。

网友:
搂住好!
    如上所述强度校核主要是根据母材的许用应力乘以焊缝接头系数来确定的,而焊缝接头系数根据焊缝的对接形式,采用的探伤方式来确定。

网友:
大虾,什么是激光焊和铜焊啊

网友:
答复上一楼

激光焊就是以激光作为焊接输入能量熔化母材进行焊接
铜焊是硬钎焊的一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