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贴: 有多少人设计焊接工装

楼主(2007-12-03):
RT   钣金生产中有时需要制作工装,特别是焊接工装

网友:
一般简单的工装都由工人自己搞定,毕竟那是他们自己的专业,我们会给出点建议。不过有的有特殊要求而且比较复杂的就会由我们自己设计了。

楼主:
我们是不论多简单的都是我们搞的技术的设计  然后做出来 给他们  简单当然好做
但是一些的复杂的做完之后 焊接出来的工件变形太厉害  焊接变形实在是让人讨厌....
我们一般改工装 增加焊接逆变形 但是这样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有时还要人工矫正..
请问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这个要看你对焊接工艺了解多少,如果你了解得不多的话最好跟有经验的焊接工人商量一下,不然你就算设计出来不实用还会被人家笑话的

网友(点评):
岂止是笑话,严重人家会揍你的

楼主:
恩  我们做的东西都是客户给的图纸 我们照着图纸做出东西就OK  图纸上有焊道的地方是不能改的,我一般是先按理论做再看变形程度修改工装.不过他们干的时间长的人经验比较多 有些变形量能判断出来开始做的时候就作处理了,  现在我们这里的工装量工装的尺寸是不对的 但是焊出来的东西是合格的 呵呵

网友:
焊接反变形是一定要考虑的,我们一般使用多孔平台,配合通用夹具来保证,专用的夹具设计由工装设计人员设计,但夹紧装置还是买来的。

网友:
一些要求不高的焊接件,我们都采用焊后整形的办法.

楼主:
多孔平台我们也用 但是是在焊接大型箱体用的  一般个小的产品   一般是单独做焊接卡具

楼主:
这里好像搞折弯的人多,而且大多是折薄板的....

网友A:
是啊,我们大多折的是薄板,做的是一些箱体柜体之类...

楼主:
我这里主要是油箱 箱体也做但是是那种大型的 长能到4M 高能到3M。。。。
主要是用T2-T8的钢板

网友:
我们准备做电梯了,也是厚板来的,到时有问题还请楼上的兄弟多多指教了

网友(点评):
哪里做电梯啊,我们做井道部件的

楼主:
没问题  MSN  wu__xy@hotmail.com 这样方便

网友(2013-06-06):
我是设计的

网友(2013-08-08):
引用 网友A:
是啊,我们大多折的是薄板,做的是一些箱体柜体之类...

电气设备之类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是不论多简单的都是我们搞的技术的设计  然后做出来 给他们  简单当然好做
但是一些的复杂的做完之后 ...

工人自己做拉筋防变形,或者设计工装的加一些过定位防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