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过一份图纸,要用方丝做弹簧---求助

楼主(2007-12-03):
我公司以前接过一份图纸,要用方丝做弹簧,但不知道何处有将圆丝搞成方丝的拉丝厂或现成的成品厂家而没接订单.现请各大侠提出好的解决方法,如专用的弹簧成形机或专业的方丝生产厂家,或专用的拉丝模具等.在此谢了.

楼主:
我补充一下,是用方丝做圆弹簧.

楼主:
为什么等了一天还没有行家回应,急。

网友:
做样品的话,就在车床上绕出来,前提条件是要有现成的方丝

网友A:
找弹簧垫片的厂家可以做方形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弹簧垫片的厂家可以做方形丝。

谢谢;弹簧垫片的厂家做出的弹簧垫片是有倒角的,而我的方丝是1X1mm,基本上看不到倒角。

楼主:
记得除了图纸外,客户还拿了样品,,说是从外国带回来的,现产品的配件要用到它。天!难度外国的月亮真的比国内的圆?我又等了一个下午。

网友:
你这活最重要的是钢丝不好找,需要专门来做,如果有料,应该不难做。
如果临时做的话,可以考虑怎样把现有钢丝弄成方的,然后再绕弹簧

网友:
你可以把样件做成照片发上来让看看是否能够给你提供点思路。

楼主:
有做方丝的行家吗?请给我留个帖。

网友B:
你做一套方型拔丝模不就完了
但要分级拔,一次不可能成型
时间允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做一套方型拔丝模不就完了
但要分级拔,一次不可能成型
时间允许吗

果然是名符其实的机加工大侠。我曾努力咨询过一些行家,也曾打算做分级模,分两次,第一次拉是侧两面,成功;换模,拔另两侧面,失败。不知机加工大侠是否明白我的意思,是否工序和模具有待改进?先谢了。

网友B:
你刚才说的过程我看只能叫分序,还不能叫分级
应该逐级改变方孔尺寸和r角,还有入口锥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刚才说的过程我看只能叫分序,还不能叫分级
应该逐级改变方孔尺寸和r角,还有入口锥度

请问要分多少级呢?还有入口锥度,是否每级都要使用?能否有时间给个模具图纸或效果图。谢了。

网友:
几天没看,怎么还没出来吗
你把几个拔丝模每一级尺寸缩小0.5,圆变方先留大r角,缩小尺寸的同时减小r

最后防止滚丝,注意连续排列,依次拔出

网友:
拔丝模为方型的钨钢模,好贵哦

网友(2008-02-23):
方丝有专门的厂家在出售的,找不到就和机械大侠一样,多分几次不要急

网友:
方丝做弹簧有的,我现在就在用,要专门订做,没有倒解和R角。弹簧厂都可以做~~~~

网友:
是不是模具弹簧啊

是不是模具弹簧啊,是方形的但是好像有倒角的看上去,我们公司的刚才是日本过来的,提供商是铃木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