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离心泵的气蚀?

楼主(2007-12-03):
请教
在使用过程中,离心泵叶片经常因气蚀而损坏,请问如何预防?

网友:
huifu

首先在模型上改进,在一个是不是材料耐气蚀性能不好。

网友:
一般是无法完全避免的,因为离心泵在告诉旋转时,中心部分肯定会产生负压从而使气体分离成小气泡,而排出集液腔也就是叶轮的外周附近压力猛力增加,这样液体就把气泡压破,气泡形成的空穴由液体高速填充。
而接近叶轮外周表面的空穴填充过程就会伤及叶轮表面,除非液体不含任何气体成分也不会在一定负压下挥发。
如果涡壳结构合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延缓气蚀引起的损伤时间。另外叶轮用比较硬的材料做成也有一定效果。如果能一定程度降低液体内气体含量就更好了,比如曝气。

网友:
气蚀是难以避免的,这是离心泵与生俱来的特性。
但是,我们可以在设计方面考虑。
比如:
1.加大泵的气蚀余量,尽量避免采用自吸的,让液面高于吸口;
2.采用比较好的叶轮,提高抗气蚀性能;
3.……还有,可以看书。

网友:
看看能不能在进口管路作些文章,减小进口损失,提高装置的汽蚀余量

网友:
1.避免内部气泡的产生。产生气泡的压力有多方面:如入口吸入空气,介质温度高,入口压力小等等。
2.可以尝试增加进口压力。如加大倒灌高度等等。
3.叶轮采用抗汽蚀性能好的材质。

网友:
取决于装置的安装高度与泵的气蚀余量,叶轮的材质等!!叶轮叶片的加工等!!

网友(2008-01-03):
叶片气蚀是没有办法避免或者是防止的,只能说是减少或是减缓
可以采用一些特殊结构来减少,如使用预旋机构,使用分流板,等等
如果说是不是7X24小时的泵,可以使用一些便宜的易换的小零件,。。。。

网友:
1.提高装置汽蚀余量
2.减小泵汽蚀,具体可以修叶片进口边或者加个诱导轮

网友:
1、叶轮改用抗汽蚀性能好的材料。
2、改善叶轮进口液体流动状态。如进口前加收缩管。
3、增大进口压力。如采用增压泵或减小吸上高度甚至进口倒灌。

网友(2008-02-13):
各位说的都有道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