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CAD2008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7-12-03):
昨天升级安装了CAD2008可正常运行。但每次启动WORD时出现下图的现象,不知怎样设置。请遇见过的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
你把word重装试试,或换成word2003

你这CAD是更新的快,office倒是很&……

网友:
我遇到过,是一个功能模块的问题
是和VB6有关系的,把哪个去掉关机就好了
要不在WORD里设置一个插件管理有那东西的,好久不碰不记得具体了

网友:
我们单位用的是CAXA,但我自己想把CAD学好,以前虽然学过,但也只是皮毛,现在我想学,毕竟用CAD的还是多些。
现在我想在网上下一个CAD,但我一直没找到,有谁能帮帮我,告诉我在哪可以下啊!
非常感谢!

网友:
08版没有06好用

网友:
re

我是用的07版的,觉得也很不错!最好自己找了下,这软件太大了,这里是传不上来的!LZ后装OFFICE试试!

网友:
哦,谢谢,如果有人知道在哪个网站里能有免费下载的CAD,就告诉一声啊!

网友(2008-01-22):
回复 网友A:

顺便告诉我一声

网友:
找个学校的网上下个装上(但是在单位最好别装,大都是倒班的,被查到就不好办了,自己私人机子还行),就行了,顺便把WORD升成2003,就行了.

楼主(2008-08-07):
安装CAD2008出现的问题 已解决

一个困境我很久的事今天已解决了。
原来是系统的 Microsoft.NET Framework 2.0 语言包遭到了破坏。
打开:
C:\WINDOWS\Microsoft.NET\Framework\v2.0.50727\Microsoft .NET Framework
2.0 Language Pack - CHS
双击INSTALL选择修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