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弹性模量相关---请教

楼主(2007-12-03):
请教
金属材料的弹性模量反映了金属的什么特性?

谢谢。

网友:
笼统的说弹性模量反映了改变金属形状的难易程度。

网友:
又称弹性系数,杨氏模量。弹性材料的一种最重要、最具特征的力学性质。是物体变形难易程度的表征。用E表示。定义为理想材料在小形变时应力与相应的应变之比。E以单位面积上承受的力表示,单位为N/m2。在比例极限内,应力与材料相应的应变之比。根据不同的受力情况,分别有相应的拉伸弹性模量(杨氏模量)、剪切弹性模量(刚性模量)、体积弹性模量等。它是一个材料常数,表征材料抵抗弹性变形的能力,其数值大小反映该材料弹性变形的难易程度。

网友:
呵呵 今天才知道弹性模数的概念,  与屈服系数概念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