膨胀阀的工作原理--- 请教

楼主(2007-12-03):
在大多数冷冻机或者中央空调上,用到膨胀阀,请教膨胀阀的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
发一个介绍给你.

网友(2008-03-27):
冰水机常见故障

冰水机回管结霜什么原因

网友:
俺是专来的
就是通过感温包之类的温度传感器使温度传导到膨胀阀的气箱部,
使其内部中液化的制冷剂起一定反应,
从而推动膜片的胀缩,
再推动相连的传动装置,
开合阀口来控制制冷流量的大小的一种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