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失效的主要原因——请教

楼主(2007-12-03):
在此请教各位大侠,轴承作为轴传动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在使用过程中,滚珠损坏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轴承钢的内部缺陷所致么???

网友:
现场主要失效原因是润滑不良造成的!

网友:
轴承选择也要合适,滚子轴承不能承受径向力,如果有径向力存在的话,那轴承损坏就会变快.

网友(点评):
大哥,滚子轴承不受径向力,你特指推力滚子轴承吧!

网友(点评):
可以承受一点径向力吧,深沟球轴承也要预紧使用的,预紧的过程中不就承受一点径向力了?

网友(点评):
额,是 滚子轴承啊。。我错了

网友:
不同心,也会加快损坏

网友:
正常情况下是由于轴承圈和钢球发生(  疲劳点蚀)。

网友:
楼主所问,滚珠损坏,我个人感觉还是受力方向的问题,,
一般轴承失效主要的还是磨损之后,间隙变大,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笼统,
大多数情况下,套圈比滚子先坏,因为一般情况滚子是轮流承载,而内圈或外圈相对于载荷是不动的,所以某一承载区容易先坏.保持架由于比较薄弱,所以也容易先坏.
主要原因要看具体情况,按统计的角度看,润滑不良和污染几乎占轴承损坏原因的60%.

网友:
1.润滑油选择不当
2.轴向力大
3.轴承材料差
4.装配不当

网友:
回复 网友A:

1 结构的原因。
保持架是轴承最薄弱的环节,也就是说应用得到的情况下,保持架是轴承部件里最容坏的(滚子进入和离开承载区时一直冲击着保持架),所以保持架强度不够往往是轴承损坏的原因。
2 杂质。
两种情况:1)本身材料有杂质  2)密封不够,杂质进入
3 受力过大。
4 安装不当(偏心等等)
5 润滑不良
6 游隙设置不当
等等

一般来讲,这些原因是混合存在的,比如轴向力过大有时使局部润滑严重不足,油膜无法形成;游隙过大时使承载区过小,受力“相对”过大,游隙过小
油膜难以形成等等。

网友:
很多都是因为疲劳破坏和点蚀。不过也和你所选轴承的承载有关。

网友(2013-10-19):
和运动表面金相硬度有关

网友:
大部份多是異物~跑進去裡面

网友:
到底谁先坏,不好说,但是具体失效的原因有很多

网友(2013-12-10):
如果轴承本身不好,有卡滞或者里头有杂物,很容易失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