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蓄热式燃烧技术目前存在的几点不足

楼主(2007-12-03):
目前,我国的资源和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迫切要求高能耗行业全面推行高效、清洁的燃烧技术。蓄热式燃烧技术,又称高温空气燃烧技术,是20世纪90年代在发达国家开始推广的一项新型的燃烧技术,它具有高效烟气余热回收、空气和煤气预热温度高以及低氮氧化物排放的优越性,主要用于钢铁、冶金、机械、建材等工业部门中,并已出现迅猛发展的势头。至今我们已有了自己的一些专利,并且在国内有了相对广泛的应用,取得了相当的经济效益。
关键部件

    1
 蓄热体
蓄热体是高温空气燃烧技术的关键部件,其主要技术指标如下:

    (1)
蓄热能力:单位体积蓄热体的蓄热量要大,这样可减小蓄热室的体积,需要通过材料的比热CP来衡量。(2)换热速度:材料的导热系数λ可以反映固体内部热量传递的快慢,导热系数大可以迅速地将热量由表面传至中心,充分发挥蓄热室的能力;高温时,材料辐射率可表征气体介质与蜂窝体热交换的强弱。(3)热震稳定性:蓄热体需要在反复加热和冷却的工况下运行,在巨大温差和高频变换的作用下,很容易脆裂、破碎和变形等,导致气流通道堵塞,压力损失加大,甚至无法继续工作。(4)抗氧化和腐蚀性:有些材料在一定的温度和气氛下发生氧化和腐蚀,会堵塞气体通道,增加流通阻力。(5)压力损失:在气体通过蜂窝体通道时,会产生摩擦阻力损失,在流经两块蜂窝体交界面时因流通面积突变和各个通道之间可能发生交错而产生局部阻力损失;前者对传热有利,后者对传热是不利的,因此应尽力减少局部阻力损失来降低风机的动力消耗。(6)经济性:它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一种蜂窝体如果各种性能都好,但成本很高,推广和应用会受到限制。

    2
 换向阀
由于必须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内实现空气、煤气与烟气的频繁切换,换向阀也成为与余热回收率密切相关的关键部件之一。尽管经换热后的烟气温度很低,对换向阀材料无特殊要求,但必须考虑换向阀的工作寿命和可靠性。因为烟气中含有较多的微小粉尘以及频繁动作,势必对部件造成磨损,这些因素应当在选用换向阀时加以考虑。如果出现阀门密封不严、压力损失过大、体积过大、密封材料不易更换、动作速度慢等问题,会影响系统的使用性能和节能效果。

    3
 烧嘴
烧嘴的设计原则是不能让空气和煤气混合得太快,这样容易形成局部高温,但也不能混合得太慢,防止煤气在蓄热室出现二次燃烧甚至燃烧不充分。为了保证燃料在低氧气氛中燃烧,必须在设计其供给通道时,考虑燃料和空气在空间的扩散、与炉内烟气的混合和射流的角度及深度,而这些参数应根据加热装置尺寸、加热工艺要求、燃料种类、烧嘴大小、预热温度和空煤气压力等因素来确定。
蓄热式燃烧技术又被称为高温稀薄燃烧技术。实现这种低氧燃烧的有效途径之一是:合理的布置烧嘴的位置和数量以及各个燃烧单元的相对位置关系和换向方式,有效地组织炉膛内气流的流动,依靠预热后空气和煤气射流的高速卷吸,使炉内产生大量烟气回流。一般来说,射流的速度越大,炉内的卷吸和回流作用越强烈,就越有利于实现低氧的气氛,而这种相对很低的煤气和氧气浓度降低了平均燃烧速度,拓展了燃烧边界,形成了均匀的温度场,并降低了NOx的排放。
对现存几个问题的分析
蓄热式燃烧技术在中国发展了近二十年了,通过科研工作者的努力,取得了相当的技术成果和经济效益。但也反映出了一些不足。客观地讲,我国对蓄热式燃烧技术的认识还不如国外发达国家深刻,目前考虑的还仅仅是节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二代蓄热式燃烧技术

    1
 蜂窝体的使用寿命不高
目前国内蜂窝体的使用寿命均不是很高。加热炉上的蜂窝体使用寿命一般为36个月,甚至出现过使用一个星期就大量碎裂的情况。用于钢包烘烤器上的蓄热体因烟气温度低使用寿命有所增加。蓄热体在使用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问题主要有熔化、软化、破裂、堵塞和腐蚀等,其中蓄热体材料的抗热震稳定性差是工程设计中最常出现的问题。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1)
材料问题蜂窝体长期工作在急冷急热、还可能带有腐蚀性气体的恶劣环境中,经常承受着高温作用和因内外温差变化而引起的应力作用。这种工作环境对蓄热体的材料提出了苛刻的要求。
为了增加蓄热量,减小蓄热室的体积,需要增加蓄热体的密度。但抗热震稳定性与密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互相排斥的,即密度越高,抗热震稳定性一般都比较差。
在使用过程中,蓄热体与气流进行热交换,一些带有腐蚀性的气体和颗粒会对蜂窝体产生不利影响。比如氧化铁颗粒会降低铝硅材质的软熔温度,使蜂窝体熔化而堵死气孔;酸性气体会对蜂窝体产生腐蚀作用;微小颗粒会附着在蜂窝体表面而堵塞气体通道等。

    (2)
偏流问题蓄热室内热交换过程大致如下:在排烟阶段,烟气流经蜂窝体时将显热储存在蜂窝体中,加热蜂窝体;在燃烧阶段,空气(或煤气)流经蜂窝体时被加热,余热被重新带回炉内。在以上的任何一个阶段,如果气体在蓄热室内出现偏流,经过若干次换向后容易导致蜂窝体局部高温而产生热应力。当产生的温度应力超出其承受极限时,蜂窝体就会破裂。

    (3)“
二次燃烧问题蓄热式燃烧系统的空气喷口和煤气喷口一般都是相互独立的,这样有利于形成炉内低氧气氛,拓展火焰边界,形成均匀的温度场,提高加热质量和减少氮氧化物的排放。但是对空气和煤气两股射流的速度、交角和距离的最佳值很难把握,一旦处理不当则容易造成炉内局部煤气燃烧不充分而其它地方氧气还有剩余。这些烟气在被吸入蓄热室时,空气和煤气会重新接触产生二次燃烧,放出的热量可以完全被蜂窝体吸收,尽管没有造成能量损失,但局部高温很容易使蜂窝体熔化而失效。
研制出一种高品质的蓄热材料来适应蓄热体恶劣的工作环境是提高其使用寿命最有效的办法。

    2
 关于副烟道的讨论
国内对此问题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没有必要加副烟道;另一种认为必须加副烟道。投入使用的蓄热式加热炉有的使用了副烟道,有的没有使用。

    (1)
从能量的角度来看,只有高炉煤气双预热时水当量比略大于1 0,而其它如焦炉煤气、天然气单预热时水当量比均大于1 0。这就意味着通过预热煤气和空气的办法仍然无法将烟气中的显热全部吸收,一定要有少部分的烟气直接排出炉外。在不能提高蓄热室排烟温度的情况下换向阀和引风机只能够承受有限的温度),只能通过副烟道来实现这一目的。

    (2)
从工程实践的角度看,没有加副烟道的加热炉几乎无一例外的存在炉压大、冒火严重等缺点。这样很容易烧坏现场的工作设备,恶化车间的操作环境;如果使用高炉煤气等CO含量高的煤气,还容易因燃烧不完全而对现场操作人员的身体健康造成危害。

    (3)
从风机工作能力的角度看,通常使用的引风机似乎也没有这个能力将炉内的烟气全部引出。预热后的空气和煤气至少以4050/s的速度喷入炉内,经燃烧反应后体积膨胀,引风机是否能够以4050/s甚至更高的速度将烟气从炉内引出值得怀疑。况且一味加大强制排烟,是否会因引风速度过快而影响炉内的燃烧效果,还有待进一步证实。
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蓄热式加热装置上安装可调烟道闸板和金属换热器(加热炉可以适当增设预热段)。当然采取这种措施的利弊还要视具体情形来定。

网友:
楼主网友好!

如下是一份资料中的数据,对比就知道什么是差距。

syw  071204---00.51
//************************************

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占世界的16%,其一次能源消费仅占世界的5.3%;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5%,其一次能源消费占世界的10%强。

钢铁产业是耗能大户,各国生产1吨粗钢需要使用的煤炭量相差很大,中国为1.5吨,美国为1吨,而日本仅为0.6吨;

网友(2008-04-13):
我国蓄热式燃烧技术的确存在不足,但我们工厂的蓄热式加热炉还是比较节能的!

网友(2012-02-04):
谢谢啦,怎样和您联系方便?
tangshanxu@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