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机械上液压系统的吸油管---请教

楼主(2007-12-03):
请教:

行走机械上液压系统的吸油管一般采用硬管好还是软管好?

想把原来的软管换成硬管不知道到底好不好,硬管要比软管造价高吧?

网友:
改成硬连接也得加避振喉吧?否则振动会对泵的正常运转产生不良影响。

网友:
对于行走机械,使用硬管利弊均有:
利:(1)对于管道排布更容易,使之更规则和美观;
    (2)压力和流量的系统匹配更容易;
弊:
    (1)焊接不好容易渗油,沙眼,严重着会出现爆管;
    (2)硬管对固定要求很高,否则经常无规律的震动,极易渗漏。

本人认为软管要好一些

楼主:
硬管的话在与油箱和泵的连接处均采用胶管连接加抱箍

网友(2011-06-14):
最好软硬兼施,对于行走机械来说基本上都是必须软硬兼施的

网友:
软硬兼施,很形象。

网友:
根据用途,工况,压力等“软硬兼施”

网友:
这东西肯定要根据现场的空间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