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软极限,是不是还有硬极限

楼主(2007-12-03):
到底什么叫软极限,有点搞不明白 ,希望那位大些给解释一下啊,相对于软极限时不时还有硬极限啊?另外机床每个轴上还有什么限位装置啊?最好能发张图片上来,更清楚些
        提前谢过各位大侠了啊

网友:
软极限就是用软件内部设定的极限位置,在软极限之后是硬件的限位,通常用安全开关。

楼主:
那么软超程也就是系统内超出软件设定极限,会报警,那么机床会因为软超程而停住吗?如果软超程陡起作用的话 那岂不是不会有硬超程了吗?还有就是机床每个轴所在的滑座上还有其他什么现为装置啊?最好能来张图片啊大虾们

网友:
硬超程? 可以通过调整限位开关的位置
而软超程可以通过软件控制,如果你设定的位置超过了软限位的话,机床会报警 停止动作

网友:
软超程是系统回零以后才会出现的,如果不回零就会出现硬超程,此时系统显示急停状态
软超程是系统设定,硬超程是某个轴突波行程开关了。

网友:
软极限是靠机床内部数据给的限位,可以停下来,但是如果设定坐标系不一样就可以起不同的用处.硬极限就是靠限位开关控制,逆把机床打开好像在导轨末端.

网友:
软限位是系统参数设置的机床移动长度,硬限位是在机床实际移动的长度限位.我们每台数控机床每个坐标轴都有正负硬限位,比如工作台行程是300MM左边极限位置上装一个行程开关,右边极限位置上装一个行程开关.当走到左或者右方向都会使开关动作,这个信号到系统出现超程报警就是硬限位位.那么我们又在参数里边把软限位设置为正150MM负150MM.当走到这个尺寸就出现超程报警这就是软限位.

网友:
在硬限位的行程开关后,应该还设有一个档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软超程也就是系统内超出软件设定极限,会报警,那么机床会因为软超程而停住吗?如果软超程陡起作用的话 那岂不是不会有硬超程了吗?还有就是机床每个轴所在的滑座上还有其他什么现为装置啊?最好能来张图片啊大虾 ...

机床当然要停止,要不就不叫软限位了。设置硬限位就是为了防止软限位万一失灵,还能够让机床安全地停止。安全第一,不能因为有了软限位就把硬限位取消。

网友:
软限位是在参数里设定的,硬限位即限位块,撞限位块后发生超程现象!

网友:
1。软限位 是可以通过系统内部参数调整的。通常由机床厂家在出厂时已经调整好。超出限位产生超程报警。2。硬限位是一行程限位开关,用来在超限位时报警 或切断相应电源  3。任何一种限位都是应急措施当然以不超限位最好

网友B(2012-12-13):
引用 楼主:
那么软超程也就是系统内超出软件设定极限,会报警,那么机床会因为软超程而停住吗?如果软超程陡起作用的话 ...

你去立加那试试就知道了     软限位的参数设定在系统参数的1320和1321里面修改     你自己改一下参数就知道了

网友:
学习学习,软限位一层保护,硬限位二层保护!

网友:
软限位是在系统内部设置的
硬限位是在机床上加几个限位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床当然要停止,要不就不叫软限位了。设置硬限位就是为了防止软限位万一失灵,还能够让机床安全地停止 ...

完美解释!

网友:
软极限又称软限位
就是通过数控系统内部软件进行限位的
硬限位就是通过电器上的限位开关来进行限位的
一般来说软限位是在硬限位前边
还有就是机床上电以后必须回零点
不回零点的话软限位是没用的

网友:
软限位是系统里设置的限位,一般限位距离要少于硬限位。

网友:
限位问题软限位和硬限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去立加那试试就知道了     软限位的参数设定在系统参数的1320和1321里面修改     你自己改一下参数就知 ...

数控卧车,立车,数控镗都有软限位吗,安装时没听厂方介绍过。。我单位是西门子802D系统。怎么设置呢。希望详细介绍下,谢谢了。

楼主(2013-01-14):
引用 网友B:
你去立加那试试就知道了     软限位的参数设定在系统参数的1320和1321里面修改     你自己改一下参数就知 ...

都是07年的帖子了。。。虽然我不知道具体参数是哪个?但是我还是早就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