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油路系统,如果流量很大,用两个溢流阀可行吗?

楼主(2007-12-03):
同一油路系统,如果流量很大,用两个溢流阀可行吗?
如果可行,两个溢流阀怎么调节?

网友:
溢流阀主要起安全卸荷和调压的作用
不知道你是要怎么用
两个溢流阀可以组成两级调压回路,其设定溢流的压力要不同

网友:
流量很大用溢流阀溢流还不如采用变量泵变量呢。楼主说的是并联2个一样的溢流阀吧,那样会不会产生共振?共振会产生噪声,使系统压力波动。

网友:
可以用先导式溢流阀遥控口上接二位二通阀,再接一个溢流阀.用二通阀控制两个溢流阀压力的切换.

网友A:
两个溢流阀并联,您很难把它们调整整成溢流压力完全一致,实际上还是一个溢流阀在工作。

网友B:
两个逸流阀可以做成双溢流制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逸流阀可以做成双溢流制动

不知道原理,可否来个简图?

网友:
发不起来附件怎么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溢流阀并联,您很难把它们调整整成溢流压力完全一致,实际上还是一个溢流阀在工作。

现在有一个油缸,用两个油泵供应油,流量都是470L/mIn.我想问一下,是两个油泵并联后,由一个溢流阀调节,还是
独立由各自的溢流阀调节,再合并供油?

网友:
简图就是这样的你参考下

网友:
流量不够,就用插装阀吧!

网友:
晕,让你们搞糊涂了,两泵并联,当然用两个溢流阀。

网友:
建议采用大规格的二通插装阀.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一个油缸,用两个油泵供应油,流量都是470L/mIn.我想问一下,是两个油泵并联后,由一个溢流阀调节,还是
独立由各自的溢流阀调节,再合并供油?

如果溢流阀并联,要看一下接的地方,如果是真正的并联接法,调整压力低的那个溢流,高的只能当安全阀用了,不会两个阀同时溢流的,
您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如果分别调压后有单向阀互锁,则是另一种情况,调整压力低的那个可能无法打开单向阀向系统供油,建议用一个溢流阀调节,同时可以将另一个地方安溢流阀,压力稍高于系统所需要的,做安全阀用。

网友:
如果单纯讨论双溢流阀如何同时工作,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命题。

当然我首先声明,我同意上面大部分人的意见,就是一般没有用两个溢流阀并联的,主要是不好调而且不经济,就算是两个小阀的总成本比一个大阀低,但考虑加工和连接的成本,其实还是两个小阀不合算。
但量如果从纯理论的角度讨论,两个溢流阀是可以并联工作的。为什么呢?因为溢流阀的开启有一个过程,严格的来讲,压力和流量是有关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超调量”。换句话说,如果一个阀的流量比另一个阀大一点,那么它的压差也会相应地比另一个大一点。从这点来看,两个相同的溢流阀并联有自动平衡流量的作用。也就是说,在不考虑其它因素的情况下,两个特性完全相同的溢流阀并联,如果两阀压力调的完全相同的话,它俩的流量也会自动相同。
但是在实际中溢流阀并不是在一个理想条件下工作的,制造的误差,磨擦力的影响,液动力的影响都会造成阀特性的非线性。如果两个阀的曲线重叠后形成两个以上的交点,系统的工作就有可能是不稳定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在这么简短的贴子里说清楚。
但简而言之,解决的方法是,设法使两个阀的曲线只有一个交点。最方便的方法就是采用不同刚度的弹簧。因为我刚才所说的那些非线性因素总体上来讲是微观的,而采用不同刚度弹簧所形成的效果是宏观的,数量级要大大高于那些非线性因素,使得两个阀的静特性相交时只一个交点。这样两阀并联就不会振了。
举例说,你的系统压力10MPa,你可以买一个额定压力16MPa的,再买一个20MPa的,把它们并起来,就不会振了。
说起来,把两个溢流阀并起来工作的想法好象有点傻,但如果是两台恒压泵并联就非常常见了。你去翻任一本力士乐样本,在恒压泵的部分都有注:“当两台以上恒压泵并联使用时请选用不同弹簧或与厂家联系”。可见,溢流阀或恒压泵并联使用并不是异端邪说,只是对于溢流阀来讲没有必要罢了。

楼主:
看看我这个附件吧。

网友:
在定量泵情况下,我觉得15楼是有点道理的,既然你的16MPa阀不能完全排掉流量,那你的系统压力会提升嘛,直到20MPa的阀打开,直到在压差相等情况下两阀的开度调整到平衡。

网友:
上楼画的好像不正确哦,你可以去参考下双泵供油时的原理图,书上都有的.其中一个溢流阀为一个泵的安全阀,另一个泵为系统的安全阀,两个泵间用单向阀连接.

网友:
13l楼,请问大规格的二通插装阀流量能到多大?怎么连接?

网友:
你看看这样行不?

网友C:
....就算你并两个...也很难保证能两个同时工作!始终只有一个在工作..所以我个人觉得没必要用两个,高压只用一个.下面是本人修改过后的图....请多指点!还有...你的这个流量这么大的话我建议..用插装阀(逻辑阀)同意楼上的...只不过多加个电磁阀!我们是专业制造液压零件和油路板块!多交流意见 本人QQ:77924368

网友:
附图

附图

楼主:
是啊。可惜插装阀比较贵
老板不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算你并两个...也很难保证能两个同时工作!始终只有一个在工作..所以我个人觉得没必要用两个,高压只用一个.下面是本人修改过后的图....请多指点!还有...你的这个流量这么大的话我建议..用插装阀(逻辑阀)同意楼上 ...

如果把高压溢流阀都调到设定的值,再接入油路系统中。这样可行吗?

楼主:
我厂现在用的油压系统就是用两个溢流阀。
不知道什么用?我想只是在空载的时候用上第二个溢流阀,分流作用。。。

网友:
是不是电磁式溢流阀,有可能啊!用于调多段压力啊!这样用两个才有意义的!

楼主:
不是多段压力,就是两个调成一样,但是绝对的一样是不可能的。

网友:
何不考虑二通插装阀,此是正解

网友(2008-09-18):
用2  溢流阀没用,只是一个起作用,那个是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