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这样零件,应该用那种数控机床?

楼主(2007-12-03):
经过一段时间是实际操作,我的一些观念有所改变,觉得之前的一些想法存在问题,想来想去就又乱了。

所以还是再来请教各位。

基本上就是加工类似图片上面的这样的零件。材料为铝合金。尺寸最大基本上是400mm×200mm×30mm(也有高度超过100mm的箱体结构的零件,应该不会超过300mm)。

要达到这样效果,是用国产数控铣床可以吗?还是需要加工中心才行呢?主轴转速是否需要8000转以上呢?
一般是单件生产或者小批量制作。

谢谢!

楼主:
最好能有扩展功能,以后可以增加数控分度头。

网友A:
首先得搞懂铣床和加工中心的区别.
最大的区别在于加工中心有刀库.
从效率的角度来讲,用加工中心好.
至于主轴的转速实际取决于加工材料,表面质量要求和刀具的最小直径.
看图上有很多细节要求使用小直径的刀具,所以高转速的主轴是必须的.这也影响到效率.
如果楼主有钱的话就买高速的加工中心,那个快啊,切铝和切豆腐似的.

网友:
建议用加工中心就够了,,这个光洁度还是能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得搞懂铣床和加工中心的区别.
最大的区别在于加工中心有刀库.
从效率的角度来讲,用加工中心好.
至于主轴的转速实际取决于加工材料,表面质量要求和刀具的最小直径.
看图上有很多细节要求使用小直径的刀具,所以 ...

加工中心和数控铣床的区别我知道,只是不太清楚要加工这样的一件零件需要换多少把刀,如果要更换很多把刀的话,就会考虑加工中心。
高速加工中心,国产的都过百万,太贵了,普通加工中心,主轴最高转速都在8000转左右,要达到这样的粗糙度是不是只能换小直径的刀呢?

网友B:
加工中心做不出来中间这些凹槽的效果,看这个产品应该是精密浇铸的,如果要求高强度的话他应该是精密模锻的~~

网友:
具体要换多少把刀说不上来,看看有没有实际经验的大侠发个工艺来.但肯定不是三五把刀能解决的.
小直径的刀和粗糙度没有直接关系.但细节上的加工必须用小直径的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工中心做不出来中间这些凹槽的效果,看这个产品应该是精密浇铸的,如果要求高强度的话他应该是精密模锻的~~

批量做的话是这样做,单件的话用雕铣机可以做出来,效率还可以,LZ想买的话可以论坛短信联系我,可以去厂家试做。

楼主:
应该不是铸造出来的。
基本上可以肯定是数控机床加工出来的,我想应该是高速加工中心。因为这个一些国外的样品。
但是我没那么多钱买高速加工中心,最多也是数控铣床或者普通加工中心。

网友:
用加工中心设备行,刀具方面能满足换刀要求,况且粗糙度也可以很好的保证,

网友:
做这样的产品如果是批量生产,选择加工中心是比较实在的.
我公司有一款机很适合这样的产品.移动速度4800mm/min主轴12000-15000直接式
想看机打我电话15916883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