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型号的含义---请教

楼主(2007-12-03):
那位前辈有减速机 MD107-Y25.5-4P-58.54-M1-0,,  MD147MD87-Y24-4P-369M0      MD107-76.63-M1-0-4    型号的含义详细介绍  谢谢

网友:

MD..7型
底脚安装三级或二级斜齿轮
MDF..7型
法兰安装三级或二级斜齿轮
MDM..7型
法兰安装带加长轴承箱三级或二级斜齿轮
D..1型
底脚安装单级斜齿轮
DF..1型
法兰安装单级斜齿轮
MD..7MD..7型
两MD..7机型组合减速机
MD..S..7型,D..S..1型
输入轴型,即配输入轴不配电动机的斜齿轮

网友:


楼主:
谢谢  各位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