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2.0怎么计算零件质量?

楼主(2007-12-03):
最近本人用Pro-e2.0画一零件(见附件),可计算该零件的重量时怎是与原设计差10倍的重量(重10倍).不知该软件是要怎么设置材料密度、单位、等参数?本人是Pro-e菜鸟,刚刚开始学习中,请论坛的各位大侠多多指点.

网友:
我也想学学这个,过两天来看看大侠们的指点

网友:
点击Proe编辑菜单下的设置菜单,会弹出一个菜单管理器.里面有零件设置,包括单位和质量属性(可设置密度)设置.设置好后,点击标题栏中的分析菜单中的模型分析,就可以计算了.只要尺寸单位,密度正确,就不会算错.

楼主:
谢谢指点,
刚刚上开思论坛看了个明白

网友:
菜单:
1:编辑->设置->单位,因为我们习惯了用毫米来画零件(毫米千克秒mmKS),
2:分析->模型->质量属性
例:计算铝材
在质量属性的定义中将密度写为2.7e-6就可以计算了
2.7e-6其实是单位换算的(系统设置了毫米千克秒相对密度单位千克/立方米而言),

楼主:
谢谢指点,这就去试一下.

网友(2008-03-17):
又向前迈了一步!谢谢楼主!

网友:
谢谢,我也学会了一招

网友(2008-04-18):
学习跟进,掌握好的操作技能。

网友:
谢过,有学到了新知识,再这里每天都有收获!!

网友:
谢谢你,帮助很大!!!

网友(2010-07-11):
也学习了一下,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