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却器,铜管内表面是否做了特殊处理?

楼主(2007-12-03):
我们单位用的冷却器是列管式的,我发现里面的管子是紫铜的,虽然铜材料散热好,但是不知道铜管内表面是否做了特殊处理,如果没有的话,会不会使油夜变质?

楼主:
关于冷却器的问题

应该是外表面。Excuse me!

网友:
还没有理论支持铜管会使油液变质的说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单位用的冷却器是列管式的,我发现里面的管子是紫铜的,虽然铜材料散热好,但是不知道铜管内表面是否做了特殊处理,如果没有的话,会不会使油夜变质?

如果你实在担心的话,可以要求做不锈钢的。

网友A(2008-04-20):
我们单位的发生泄露,好几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单位的发生泄露,好几次了

很有可能是冷却水含氯超标造成的,以下为厂家水质要求表:

网友:
不锈钢对氯特别敏感,而铜会好一点。

网友:
怎么会用的是紫铜呢,一般换热器设计都是用的黄铜的呢

网友:
我洗过铜管几次,知道它是铜的,但没发现是什么紫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