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装衬套实际收缩量计算公式---请教

楼主(2007-12-03):
随知道冷装衬套实际收缩量计算公式,急用/

网友:
什么样的冷装衬套?用于圆锥内孔的轴承吗?
这种冷装衬套一般有1:12,1:30两种.

网友(2008-08-22):
1.冷装时
l冷冻温度TI计算公式
T1=2σ/a1d (℃)  式中
σ—最大过盈量(mm)
d—被包容件的外径(mm) a1—被包容件冷却时
线膨胀系数常用材料冷却时线膨胀系数见有关手册
冷冻时间t计算公式
t= a'δ'+(6~8)(mm)  式中 与材料有关的系数见有关手册
被冷冻零件的特征尺寸。即零件的最大断面半径或壁厚尺寸(mm)

网友:
很重要的内容,顶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