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克斯康操纵杆工作模式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12-04):
􀁺 JOGMODE:操纵杆工作模式
A: PROBE:此按键灯亮时,测量机按测头方向移动。
B: PART:此按键灯亮时,测量机按工件坐标系移动。
C: MACHINE:此按键灯亮时,测量机按机器坐标系移动。

一直不知道上面几种模式的具体用法,好像用那种模式都可以经行测量,那位高手知道具体用法,给小弟指点一下!!谢谢!!!
􀁺

网友:
你说的都很详细,但前提是手动测量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们现在手动测量一直都是用的MACHINE:此按键灯亮时,测量机按机器坐标系移动,其他的模式没有用过,如果我建了零件坐标系后,还是用量机按机器坐标系移动,这样测量出的结果对吗??

网友(2008-01-18):
回复 网友A:

一般情況手動操作都是機器坐標系,也就是MACHINE項,他與測針的角度沒有關係!如果用工件坐标系PART項,那麽他的移動就需要根據你所建立的坐標系有關!比如説擬建立的一個面,而这个面與设备的XY面成45度!那么你驱动机器测针前后左右移动也都是与设备成45度夹角的一个面里移动!Z轴的移动就和你建立的工件面的法线平行移动!
而PART项(测量机按测头方向移动)是根据你所用侧头角度有关!

楼主:
谢谢 明白啦!高手啊!!